电热毯里的电热丝,可以改成暖手宝么?

楼主(2019-10-20):
冬天出门,带上暖手宝和一节18650,就可以愉快出门了
有小伙伴,试过diy过电池驱动暖手宝么

网友A:
可以剪短改电池供电,但不要变更单位长度的功率

基本只能做笔记本电脑的电池那么大的电池,续航时间10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剪短改电池供电,但不要变更单位长度的功率

基本只能做笔记本电脑的电池那么大的电池,续航时间100分 ...

两边贴上金属片,单位长度的功率高点没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边贴上金属片,单位长度的功率高点没事吧

我之前做是电热护腰带,外面很厚的布啊皮子什么的

你对金属片的话,发热丝是圆的,用灰色的导热硅酮胶来传递一下吧,不然效果不好

网上卖这种发热丝的会写单位长度的功率,不要超过那个

网友B:
电热丝好解决,就怕你的电池不给力

不如背个电动车电池,包你走500米大汗淋漓,手脚温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热丝好解决,就怕你的电池不给力

不如背个电动车电池,包你走500米大汗淋漓,手脚温暖 ...

背个石头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背个石头更好。

还有更狠的 连点心理安慰都不给

网友:
直接买那种移动的暖手宝呀,有的充电宝都带这种功能,

网友D:
買小米手機,秒變移動暖手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買小米手機,秒變移動暖手寶。

电热丝的发热 效率应该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广东地区表示不需要

2016年廣州還是下過雪呢。那時候才冷啊。

网友F:
https://m.bmlink.com/zt/820310/zq3841977.html    硅胶发热丝,,基本上就这玩意,不要超过  每米多少瓦,可以随便改。。。公司很多这类东西

网友G:
炭纤维片就行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m.bmlink.com/zt/820310/zq3841977.html    硅胶发热丝,,基本上就这玩意,不要超过  每米多少瓦 ...

是外部包着硅胶的碳纤维发热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炭纤维片就行了呀

你说的是传说中的碳晶么

网友H:
功率太低,推荐特氟龙加热线,原本是用于柴油机加热用的,很好

网友I:
会不会有安全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会不会有安全隐患?

最好选哪种自动切断的材料。均温的哪种

网友:
兄弟,任何电子产品除了功能之外还要有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功率太低,推荐特氟龙加热线,原本是用于柴油机加热用的,很好

你这个和硅胶发热丝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