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无电解电容的LED恒流驱动芯片型号

楼主(2019-10-20):
客户的客户要求做一款超薄外壳的LED灯,要求使用无电解电容的方案,主要是考虑到体积和寿命的问题。AC12V~24V输入,3串2并 3W的LED,RGB 3组。红光灯串电压6.5V,绿光和蓝光灯串9.8V左右。求推荐无电解电容的LED驱动芯片方案。

网友:
这个电压用MLCC应该不成问题。就是会贵了点。找一个采样电压零点几伏的BUCK电路IC应该就可以。

网友A:
允许发热不,允许发热的话,用我们的线性恒流芯片。

其实原理就是运放加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允许发热不,允许发热的话,用我们的线性恒流芯片。

其实原理就是运放加三极管 ...

不允许发热,线性不考虑,压差太大了。

网友B:
这种方案闪频很严重,只能用在户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案闪频很严重,只能用在户外。

就是户外灯

网友:
PT4115,mlcc就可以

网友:
高频的buck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