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鱼买到笔记本电源后,你们一般会做哪些测试呢?

楼主(2019-10-20):
点亮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是否原装,电源输出性能,品质如何,你们一般怎么测试呢

网友:
点亮就是测试了

网友:
上电子负载?

网友A:
1  电池干没电了。
2  插上电池和电源,用压力测试软件测试电脑。
。。。。。。

上电子负载和示波器看纹波的话有点儿小题大做了吧。
其实呢,点亮就好吧。看看外观就行了呗。主要看运气了。

网友:
点亮+外观+重量,(不太现实)更进一步拆机看布板、器件和焊接安装质量

网友B:
首先上铭牌照片再说,如果假的,从外观上就有不同

网友C:
看想测到什么程度了,往严格了干的话,可以考虑:

1.先短路输出,然后再接通220V,10分钟后撤掉输出短路,看温度正常否,输出恢复否,炸了就不用再浪费时间了。

2.空载纹波,半载纹波,满载纹波。

3.空载30分钟,测温度,满载30分钟,测温度,从满载高温直接短路10分钟,看温度,松开看恢复否。

4.用20欧水泥电阻,MOS做1khz开关,看电源响应。

5.满载状态覆盖保温材料,看能过热保护否,过热启动时的温度,不应达到短时间内烫伤人的程度,冷却后还能工作否。

我并没有对我的电源完整的做过这些测试,但我被我索尼的原装电源的过热保护救过一命,要是后配的估计早被烧死在被窝里了。

网友:
内部主要模块器件拆下看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想测到什么程度了,往严格了干的话,可以考虑:

1.先短路输出,然后再接通220V,10分钟后撤掉输出短路, ...

为什么抱着电源碎觉,暖被窝吗?太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抱着电源碎觉,暖被窝吗?太危险了。

在床上玩游戏啊,睡着了,电源卷被子里了,突然惊醒,发现电脑处于没有充电的状态,仍然没想明白怎么回事,还以为插头拽掉了,去找,发现电源超热,才明白怎么回事……

楼主:
不是电池,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电池干没电了。
2  插上电池和电源,用压力测试软件测试电脑。
。。。。。。

原装100多,假货20多,都能点亮,被骗一次,亏好多,所以测试下还是有必要的
你用的什么电子负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上铭牌照片再说,如果假的,从外观上就有不同

现在假货都做的挺真的吧,从外观难以分辨

网友E:
卖假货也就算了,还卖二手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卖假货也就算了,还卖二手假货

二手难道都是真货么,咸鱼上也有新的假货吧

网友:
直接用,测个蛋

网友:
送检,拿证书,这个满意不

网友F:
正品二手表示很稳定,功率强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100多,假货20多,都能点亮,被骗一次,亏好多,所以测试下还是有必要的
你用的什么电子负载呢{:lol: ...

我的电子负载是费斯的。深圳小厂的。200瓦以内可以搞定。不过笔记本电源真没测过。因为原装的电源有好几个呢。

网友:
原装电源质感是大部分仿不出来,楼主是买什么牌子笔记本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品二手表示很稳定,功率强劲。

你买到之后怎么测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到之后怎么测电源

我只买HP原装

楼主:
你不咸鱼么

网友G:
先闻一闻味道,再尝一尝咸淡,口味好的直接拿去用,不好的扔垃圾桶

网友:
优先买有拆机图的,没有的话同时买两个,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闻一闻味道,再尝一尝咸淡,口味好的直接拿去用,不好的扔垃圾桶

上电子负载不

网友H:
再买台全新一模一样的笔记本,然后把笔记本扔了,电源留下!
这样测都不用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再买台全新一模一样的笔记本,然后把笔记本扔了,电源留下!
这样测都不用测! ...

不用扔,还得垃圾分类,可以顺丰到付给我

网友I:
周六才在咸鱼上买了个二手的,航嘉19V3.42A,13块不带电源线。用的时候感觉发热比较大。

网友:
看预期。十几二十块的还计较什么。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周六才在咸鱼上买了个二手的,航嘉19V3.42A,13块不带电源线。用的时候感觉发热比较大。 ...

你这个是冒牌航嘉吧

楼主(2019-12-03):
买到假货,你也直接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