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LINUX驱动中怎么使用串口??

楼主(2019-10-20):
比如说:
以前我的G-SENSER是I2C接口。
现在我换了一颗G-SENSER,这颗芯片的接口是串口的。现在G-SENSER的驱动要怎么改? 请给个思路。

网友:
网络搜索 串口 linux

楼主:
搜出来的,都是讲串口驱动的。
我是要在驱动里面使用串口。
类似在驱动里面使用I2C一样。

楼主:
那位做过类似的,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都差不多吧,寄存器映射一下。我也不会。

网友:
串口在Linux中,已经封装了。可直接在App层实现G-senser协议

网友:
刚刚昨天学会了 Linux 下由串口发送命令,还没搞通接收数据。

网友:
按理说可以直接用 tty 的框架。 没研究过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
是要写一个串口驱动 还是使用系统封装好的串口驱动调用接口函数实现数据收发

网友:
上层应用得话linux所有设备都是文件,找到串口对应文件打开就能用,驱动的话就比较复杂,但是一般硬件厂家会写好对应的驱动模块,最多自己编译挂载一下

网友:
在linux上串口驱动一般是已经写好了,你可以在应用层直接打开、读写、IO控制来操用串口,G-SENSER的特珠操用都在应用层完成。另一个为G-SENSER传感器写一个专用驱动程序,在你的驱动程序先注删一个字符类的驱动并实现打开、读写、IO控制等操用,这时会在dev里生成一个设备文件,应用层通个这个文件来控制。

楼主:
肯定是 调用封装好的接口函数。

网友:
以前弄过一次,驱动厂家弄好的。我只是像打开文件一样打开一个叫TTYx的设备文件,读写就好了。

网友:
用户态搞收发

网友:
楼主是要在内核态使用串口

网友(2020-06-28):
同样的问题,想在内核态使用串口,串口在设备树里面已经有了。如果驱动程序需要使用这个串口,如何在驱动程序中调用该串口,注意不是用户态下面的打开文件方式

网友(2021-04-30):
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