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可调电源

楼主(2019-10-20):
最近刚换工作,新单位软件起家,一些硬件的调试工具不是很全,利用闲暇时间做了个便携可调电源。电源基于QC快充协议,通过模拟QC2.0、QC3.0协议实现调压。输入接口采用Typec,输出为插拔式接插件。外出使用更方便,只需带一个快充充电头或者快充充电宝即可。
拍了个视频,还在审核 审核过后一起贴上来

[url=<iframe height=498 width=510 src='http://player.youku.com/embed/XNDQwNTg3Mjk2NA==' frameborder=0 'allowfullscreen'></iframe>]<iframe height=498 width=510 src='http://player.youku.com/embed/XNDQwNTg3Mjk2NA==' frameborder=0 'allowfullscreen'></iframe>

网友:
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A:
如果有24V就完美了

网友:
网上很多DP诱骗器,是不是一样可以这样玩啊

网友B:
我也有兴趣,看到QC3.0好像是可以按照数百毫伏的STEP调节输出,这样子就很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兴趣,看到QC3.0好像是可以按照数百毫伏的STEP调节输出,这样子就很爽啊 ...

支持QC3.0,0.2V步进 最大可到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24V就完美了

目前最大到 20V

网友:
其实某家做电动螺丝刀,便携烙铁的厂商已经有类似的产品了
控制和功率模块是“分开”的,物理上的分开,无线连接,控制器可以控制多个功率模块。

功率模块需要接前级电源而且本身是双级电源——前级是DC-DC,后面有个线性稳压,跟M8电源非常像但是效果好很多

网友C:
前端时间在淘宝上买了个类似的模块,确实挺方便的。

网友D:
如果想要低于 3.6V 的,比如常用的3.3V 1.8V输出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要低于 3.6V 的,比如常用的3.3V 1.8V输出怎么处理的?

这种把boost输出接成sepic就可以了。sepic就是通常所谓的buck-boost

网友:
一直有类似的想法,楼主真把它做出来了!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要低于 3.6V 的,比如常用的3.3V 1.8V输出怎么处理的?

这个只能5-20V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前端时间在淘宝上买了个类似的模块,确实挺方便的。

老哥发链接来看看

网友F:
协议里面有提到20V,但是实际充电头没看到有20V的

网友:
直接qc输出20v,然后再用个dcdc,弄成可调的,更实用

网友:
支持。确实,24V和数控可调很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协议里面有提到20V,但是实际充电头没看到有20V的

class b 小米9充电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哥发链接来看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4&_u=lcbp0e55bf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做了。

QC 协议还算简单,普通的一个单片机的2个数字IO口,控制一下D+,D-的电平(电阻分压就可以了),就可以控制输出不同的电压。

这个讲的很详细,都讲到了。
Turning a Quick Charge 3.0 charger into a variable voltage power supply
http://blog.deconinck.info/post/ ... oltage-power-supply

网友G:
我做了个485modbus控制的,能接PLC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做了个485modbus控制的,能接PLC

感谢层主分享~~~
能给个pdf的原理图看看吗?谢谢~~~

网友:
小工具方便实用,这么多年年有些小工具都是自制。。。

网友A:
看着不错,老哥有卖不?

网友H:
这个接插件叫啥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接插件叫啥名字?

KF2EDG-3.81插拔式接线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老哥有卖不?

还有一些

网友:
PM个链接啊

网友I:
链接有吗

网友:
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链接有吗

这几天家里生小宝宝 等家里忙完再多搞一些,会有升级 支持PD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家里生小宝宝 等家里忙完再多搞一些,会有升级 支持PD协议

PD可以用PPS,可以20mV的调节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