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欧美工业级arm,功能端口可随意配置的芯片

楼主(2019-10-21):
之前用的国产芯片,PWM,串口等外设是可以配置到任何的IO口上,这在设计上十分方便。无论是PCB的走线还是在现成的PCB板上做功能扩展。工业级的欧美芯片。有没有相应功能的型号介绍几只看看?

网友:
zynq7020怎么样

网友A:
zynq,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zynq,你值得拥有

抗干扰性能如何?

网友:
以前用的什么

楼主:
我希望价格和配置可以与lpc1754相当

网友B:
同问以前国产哪个有这技术了

楼主:
lpc1754。这个型号好像好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抗干扰性能如何?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以前国产哪个有这技术了

前不了多久,就两年前

网友:
引用 楼主:
lpc1754。这个型号好像好旧了

这颗芯片可以引脚随意配置?我去,nxp用了很久了,还不知道这个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lpc1754。这个型号好像好旧了

NXP什么时候属于国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XP什么时候属于国产的了????

国产的型号不计划公布,lpc1752是用来代替国产的,后来发现其实国产的功能比欧美的要好。所以希望找款功能和稳定性都比国产好的。

网友:
C8051?可能现在用的很少了

网友:
PSOC赛普拉斯的很多

网友:
五六年前,我就有用过国产的芯片带这种功能的了

全EEPROM工艺,IO口功能矩阵可以任意配置。51内核

网友:
国产的不公布,是怕大家抢着用吗?(  ˃᷄˶˶̫˶˂᷅  )

网友:
很好奇这颗国产芯片,啥型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国产的型号不计划公布,lpc1752是用来代替国产的,后来发现其实国产的功能比欧美的要好。所以希望找款功 ...

自己知道的东西藏着掖着,怎么还有脸要求别人告诉你?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国产的型号不计划公布,lpc1752是用来代替国产的,后来发现其实国产的功能比欧美的要好。所以希望找款功 ...

你是来搞笑的吗, 只问别人,别人问你你就是保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来搞笑的吗, 只问别人,别人问你你就是保密。

大家有知道的嘛,不用芯片,只想了解哪个厂家有这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知道的东西藏着掖着,怎么还有脸要求别人告诉你?

网友F:
Microchip很多,NXP的LPC8xx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来搞笑的吗, 只问别人,别人问你你就是保密。

好东西才拿出来介绍呀。否则我犯得着用高价的欧美芯片替换。价格高3-4倍。

楼主:
引用 网友F:
Microchip很多,NXP的LPC8xx系列

LPC8xx哪款型能替代 lpc1754?

网友:
引用 楼主:
LPC8xx哪款型能替代 lpc1754?

大部分应用无法替换,8xx设计目的是为了替换8位单片机的应用的。

网友:
用spartan6塔建microblaze 频率可以去到100M或以上而且价格也不高,LX9也就是12块,但是门槛相当的高。

网友:
华芯微特有啊

网友:
那就找NXP出的,代替LPC1754的型号。

网友:
MSP432, 不过不是所有端口都可以任意配置。

网友:
SWM320VE,管脚可以定义

网友:
181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