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通信共地的问题

楼主(2019-10-21):
假如有5个设备,ABCDE,A分别通过RS232与其他几个设备通信,如果5个设备都是电池供电设备,是不是通信不用隔离了?

网友:
不用隔离,而且地线都需要并在一块

楼主:
我也是这个观点,电池设备如果共地应该形不成环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个观点,电池设备如果共地应该形不成环路

但这个地线会不会乱串了?毕竟通讯地=电池地,一样是地,那地线回路就不是唯一了,感觉会乱串啊

网友A:
5个设备都是电池供电设备,这是有利的因素

但是232通讯的话,距离稍远一点就不可靠,建议改485或ca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个设备都是电池供电设备,这是有利的因素

但是232通讯的话,距离稍远一点就不可靠,建议改485或can ...

re
而且232只能一对一吧, 一对五只能是485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e
而且232只能一对一吧, 一对五只能是485了

232理论上是可以主从的,采用自编协议,自定义地址,可以实现分时一对一通讯

但15米的通讯距离限制才是要命,一般到10米会不可靠(尤其是笔记本),还有链路的拓扑结构也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32理论上是可以主从的,采用自编协议,自定义地址,可以实现分时一对一通讯

但15米的通讯距离限制才是 ...

232没法高组态,应该是不能1对多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32理论上是可以主从的,采用自编协议,自定义地址,可以实现分时一对一通讯

但15米的通讯距离限制才是 ...

从机的发送端不能直接并联吧... 加二极管么? 那通信距离更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32没法高组态,应该是不能1对多的吧

当然要避开从机的232TX出现逻辑混乱的问题,当一个从机的TX变为0时(12V),引起其它从机的TX短路电流都是mA级的,毕竟正负电压摆幅都是电荷泵产生的,电源输出特性比较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避开从机的232TX出现逻辑混乱的问题,当一个从机的TX变为0时(12V),引起其它从机的TX短路电流都 ...

对对对, 加5个继电器切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机的发送端不能直接并联吧... 加二极管么? 那通信距离更不行了.

对的,加二极管是最简单的隔离电平,避免通讯冲突的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对对对, 加5个继电器切换就可以了

您说笑了,加二极管就是当年的土办法了,再配合9bit数据长度,穷人的原子弹走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您说笑了,加二极管就是当年的土办法了,再配合9bit数据长度,穷人的原子弹走起 ...

RS232 的电平:
电平1  -5V ~ -15v
电平0  +5V ~ +15v
加了二极管后,是否就是只有电平0,能通过二极管;  电平1就不存在了(负电平通过不过二极管,相当于接收端悬空,靠RS232接收器内部上来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RS232 的电平:
电平1  -5V ~ -15v
电平0  +5V ~ +15v

感谢232芯片一般输入阻抗不高,而且一定有默认输入电平,不然我们的电脑串口在不接任何设备时都会收到一堆乱码,IC设计师避不开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