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装poe路由器+交换机+猫是怎么连接工作的?

楼主(2019-10-21):
如题,打算用AP路由器面板,每个卧室一个,现在网线布好了,怎么配置,怎么个原理没想明白。

网友A:
这个是我家的配置,所有的策略管理都在企业路由器里面,有客人来就连访客用的路由器
访客访问不了内部的打印机,NAS这些设备
把POE AP设置为瘦模式,就可以用企业路由器直接进行管理。

网友B:
楼上是网管,把自家管理得像企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是网管,把自家管理得像企业

被你发现了

网友C:
AP 一般不是需要AC管理器来管理的吗?企业路由也能干这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AP 一般不是需要AC管理器来管理的吗?企业路由也能干这事吗?

我买的时候就选的是带AC功能的路由器
TL R476G

网友:
很多路由器都带guest ssid了, 直接开就行, 关闭LAN的访问权限.

LZ的问题, 搞一个POE交换机 + 路由器, 或者路由器带POE更好, 上面接光猫拨号, 下面接AP.

AP不过就是一个无线到有线的设备, 无线路由器则是AP+路由器.

网友:
mark 最近在搞翻新 大家AP面板有啥推荐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家的配置,所有的策略管理都在企业路由器里面,有客人来就连访客用的路由器
访客访问不了内部的 ...

土豪呀,这网络得是别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家的配置,所有的策略管理都在企业路由器里面,有客人来就连访客用的路由器
访客访问不了内部的 ...

专业。请问哪些是我可以删减的,我只想用ap。

网友:
我用的H3C的小贝系列,一个AP面板200左右,一个AC+路由一体机几百块,再配一个POE交换机,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专业。请问哪些是我可以删减的,我只想用ap。

普通交换机,企业路由器,家用路由器都可以删减
因为光猫里面带了路由功能
把AP配置成胖模式,接在POE交换机上,然后POE交换机接在光猫上

网友:
tl mr 的ac路由器都不错哦,如果拉的口多推荐ac100 v3  。 但是信号也就这样,无缝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交换机,企业路由器,家用路由器都可以删减
因为光猫里面带了路由功能
把AP配置成胖模式,接在POE交 ...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光猫带路由,通过光猫的lan口连接交换机的哪个口?然后交换机的的哪个口连接ap面板?

分别配置成什么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家的配置,所有的策略管理都在企业路由器里面,有客人来就连访客用的路由器
访客访问不了内部的 ...

你好。企业级路由器能否推荐具体型号?谢谢

网友(2019-11-23):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家的配置,所有的策略管理都在企业路由器里面,有客人来就连访客用的路由器
访客访问不了内部的 ...

你家什么机器不开,单单网络设备的功耗就超过40瓦?

网友:
你是套房么?没考虑过一个大功率无线路由解决通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