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科普,为何共模电感有些用电阻单位,有些电感单位

楼主(2019-10-21):
求大神科普,最近在学习电源输入用的共模电感,请问:

1、为何共模电感有些用电阻单位,有些电感单位来描述,有啥异同嘛?
2、它们之前如何做换算对比?
3、共模电感主要的作用是啥,防止自身电路被干扰?防止自身电路干扰外部?还有其他作用嘛?

如下图所示:

网友:
买的号吧

网友A:
一个叫磁珠,一个叫电感,当然不同了,买的号吧!8000多分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叫磁珠,一个叫电感,当然不同了,买的号吧!8000多分怎么来的

看着都是线圈绕啊,哈哈,因为不懂,想请教~~

楼主:
这方面的积分为0,请大神科普~~

网友:
这个是根据器件在某个工作频率下呈现出的电感,是电阻,还是电容的特性标注的。因此楼主选型先要考虑自己产品工作在哪个频段下,想要滤除哪个频段的干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