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电池电量检测

楼主(2019-10-21):
电池是3.7V(最高)的
然后供电给MCU和其他模组,MCU一直供电,另外的电路休眠为主
现在要检测电池的剩余电量,没有太高的精度要求,但是对功耗的要求比较高
现在的电路是这样的

但是模块断电、MCU休眠后功耗也要175.5UA,不要这个分压电路就5.5UA
拆除R2电压就直接到IO,不过功耗还是5.5UA
有没有坛友有更加可靠的方案参考一下。

网友:
加个mos管

网友:
R1前端加pmos,采样的时候才打开

网友:
1、可以加MOS控制
2、加大电阻,100K都可以啊

网友A:
以前发过一次,再给你发一次吧,项目上也用过,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B:
加mos管多贵呀,把GND接到GPIO上,采样的时候拉到GND

网友C:
7楼的方法可以的,将R2接地端接到某个IO口就行了,单片机IO口有上、下钳位二极管,所以电阻够大,不会损坏IO口。其实可以把这两个电阻用M欧级的也行。
另,用这种方法检测电池的剩余电量是不靠谱的,电池放电曲线了解一下。
最后提醒一下,AD参考电压不要选择电源电压。

网友D:
简单粗暴的  就是换电阻,直接换俩大电阻,兆欧电阻,还不用改板。

网友E:
3.6V,一看就是锂亚电池,这个检测电压/电量,有必要吗?没电了就没电,只能这样啊,难不成你还要换这个锂亚电池。再说了,重点应该解决这个5.5uA,这个可不低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简单粗暴的  就是换电阻,直接换俩大电阻,兆欧电阻,还不用改板。

IO口漏电流会影响精度的。 。电阻不能太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3.6V,一看就是锂亚电池,这个检测电压/电量,有必要吗?没电了就没电,只能这样啊,难不成你还要换这个锂 ...

没电了要做低电量报警,提前更换设备,或者电池。难不成等到没数据了再去换设备么?

网友:
我常用7楼的方法。

网友:
再用一个5V兼容IO口,开漏输出,这两个电阻作为这个IO的上拉,测试时候给低电平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电了要做低电量报警,提前更换设备,或者电池。难不成等到没数据了再去换设备么? ...

设计的好,产品报废了,电池还有电,设计不好,电池有电也会误认为没电。锂亚电池的放电曲线,以及电池的钝化,让多少电表厂商抓狂。

网友H:
提供一个其它思路:
我之前做过一个产品,采用的是纯软的做法,不过这种方式并不能做到特别精准(不过测量电压方式也不算精准)。
先估算产品的平均功耗和电池的电量(稍微放点余量),换算成电池总共可以工作多少个小时,然后按小时递减计数器即可,计数器减到零之后就等于电池电量用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IO口漏电流会影响精度的。 。电阻不能太大。

呃……这种方式检测电量,本身就没啥精度吧……不差这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美信的芯片 MAX17043,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新型号。

我们现在用的是MAX172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发过一次,再给你发一次吧,项目上也用过,肯定是可以的。

Mark!这个图学习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提供一个其它思路:
我之前做过一个产品,采用的是纯软的做法,不过这种方式并不能做到特别精准(不过测量 ...

能充电不?充电怎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充电不?充电怎么算?

我这个是不带充电的,这个只能简单场合或者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使用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mos管多贵呀,把GND接到GPIO上,采样的时候拉到GND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stm32直接读取内部vcc电压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外接分压电阻采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mos管多贵呀,把GND接到GPIO上,采样的时候拉到GND

真是高手

充分利用stm32 IO口的配置,用极低的成本,实现了功能

网友:
R2右端接NMOS, 用一个gpio控制. 需要测电压时才把nmos导通. 要求不高的话, R2右端直接接gpio.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简单粗暴的  就是换电阻,直接换俩大电阻,兆欧电阻,还不用改板。

直接换大电阻是不行的,要考虑ADC内阻。要是那么简单大家早就换大电阻啦,谁都能想到,实际做的时候就发现不行啦

网友:
最高3.7V,比如锂亚电池之类的,都是直接通过内部AD采,外部啥也不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大电阻是不行的,要考虑ADC内阻。要是那么简单大家早就换大电阻啦,谁都能想到,实际做的时候就发 ...

哈哈,我做的产品,精度要求不高时,都是这么做的……不同应用有不同的方案。

网友K:
如果只是检测有没有电,我以前这样用过,一般锂电池用LDO稳压到3.3V后,给MCU供电,MCU的ADC用3.3V做基准,定时测量一下内部VREF的值,如果锂电池电压高于3.4V,则采集结果是稳定的,这个值基本上准确,不会有太大偏差,当锂电池电压降低到3.4V以下时,LDO输出也会低于3.3V,这时再测量得到的内部VREF的值会升高,此时可以认为电池电量不足。
这种方式只能大致判断电压值,不能精确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7楼的方法可以的,将R2接地端接到某个IO口就行了,单片机IO口有上、下钳位二极管,所以电阻够大,不会损坏I ...

只能选择电源参考,还有更好的想法吗?

网友:
HI Peter Zhang what value on Nmsoft and Pmosfet , please share me the part no for both .

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只是检测有没有电,我以前这样用过,一般锂电池用LDO稳压到3.3V后,给MCU供电,MCU的ADC用3.3V做基准, ...

我也这样用过,不过测的是有负载和没负载的时候Vref的值
判定没电就是有负载时的Vref高出无负载时一定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