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A左右的直流电流检测,有什么国产SOT-23芯片推荐吗?

楼主(2019-10-21):
高端电流检测

优点:

-可以检测区分负载是否短路

-无地电平干扰

缺点:

-共模电压高,使用非专用分立器件设计较复杂、成本高、面积大

低端电流检测

优点:

-共模电压低,可以使用低成本的普通运算放大器

缺点:

-检流电阻引入地电平干扰,电流越大地电位干扰越明显,有时甚至会影响负载

楼主:
INA138怎么样?用过吗?

网友A:
INA138 很好,就是贵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A138 很好,就是贵了点,

测试0.2A到1.2A之间的直流电流,INA138合适吗? 采样电阻应该选用多大的?

网友:
ina199可以考虑

楼主:
我不需要双向电流检测。

单向、直流的电流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INA138怎么样?用过吗?

INA138放大倍数可调,效果不错,价格也不错

网友B:
同问,我想测1uA-4mA的电流,用作低功耗板子的电流测量,有什么好方法。
我现在用低边电流检测,50欧姆取样电阻,358放大,但线性很差

网友(2019-11-25):
引用 网友B:
同问,我想测1uA-4mA的电流,用作低功耗板子的电流测量,有什么好方法。
我现在用低边电流检测,50欧姆取样 ...

我要找5uA到200mA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