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普通实验用线性电源的输出短路保护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9-10-21):
是在输出端加有自恢复保险丝?

还是电流检测到超过一定值以后,就关闭输出通道?

网友:
很久以前上高中的时候拆过一个学生用电源,最大输出3 A,里头用一个干簧管外套一个线圈,比较粗的漆包线,十来匝吧,然后控制继电器。

网友:
线性电源的短路保护有两种,一是限流型保护,一是截流型保护。NN年以前在电子线路的书上学过

网友:
论坛里不是有春风电源吗,开源的,程控线性电源,可以去研究研究,原理帖子里分析的比较透彻了

网友:
恒压+限流。所以你的短路会先限到最大电流。

网友:
微型断路器

网友:
电子熔丝  eF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