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测轮子转速的贴片HALL器件

楼主(2019-10-21):
目前有个电摩项目用了个国产的HALL,发现响应时间太慢了,转速稍微快些霍尔就没有响应,大家有没有推荐的?最好是SOT23封装的常用料,谢谢了。

网友:
没数据要求你说个JB

网友:
你的响应频率是多大,

网友A:
电摩,是电动摩托? 能开多快 速度开到160KM/H ?   45M/S    就算很小的轮子0.45M   你这频率能有多快?100HZ 问题应该是脉宽很窄 没有检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摩,是电动摩托? 能开多快 速度开到160KM/H ?   45M/S    就算很小的轮子0.45M   你这频率能有多快?100 ...

霍尔器件确实不是太好用。。距离远一点就几乎失效了。估计lz还要做系统结构调整。

网友:
你是不是选了微功耗的霍尔开关了?

网友:
论坛不是有个成都芯进的FAE吗,找他们推荐,23封装的很多了。

网友:
拆过电动车电机的赫尔,是三脚直插的。

网友:
我们公司有定做的,稳定得很,电流小于5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