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最大角速度问题

楼主(2019-10-22):
请教大虾,不知道有没有哪个电机(步进电机,直流无刷,同步)能在位置控制的状态下, 以10度到18度的角度间隙转动,也就说每次按要求旋转10度到18度之间的角度,但是完成时间需要在5MS以内(当然越快越好)。电机功率越小越好。负载很小,几乎可以不计。

网友:
每秒5转应该好多步进电机可以满足吧。

网友A:
估计硬盘磁头里的电机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360rpm步进电机很轻松啊

网友B:
18/360/0.005*60 = 600rpm
平均转速600rpm,假设加减速使用三角形,至少要1200rpm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硬盘磁头里的电机能满足你的要求。

这你就错了。磁头是个摆臂,不是电机。所谓音圈电机说法,是指的磁头+磁臂是个动平衡系统,可以以极高速度左右摆动并做到精确定位(15krpm硬盘可以在6ms内从最内圈摆到最外圈并实现精确定位(nm级定位)。

楼主:
因为要考虑加减速的时间,所以5楼的理论计算方法是对的,要1200转的电机。但是我疑惑的是电机电机在2.5毫秒达到1200转/分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么短的时间是否能相应。
我用57的步进电机实验过,在开环状态下,电机线圈电阻6欧姆,电压28V峰值电流3A,最快要15MS转动18度。并且扭矩几乎没有了。

网友:
同步电机应该有可以3-5倍额定功率启动,感觉600-1000rpm的都可以。

网友:
步进电机+变速箱(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360/0.005*60 = 600rpm
平均转速600rpm,假设加减速使用三角形,至少要1200rpm的电机 ...

请问下,相比情况,是直流无刷 还是 伺服的启动速度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相比情况,是直流无刷 还是 伺服的启动速度快?

你这样的应用,肯定要伺服啦

网友:
伺服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的应用,肯定要伺服啦

请教下,伺服 和 无刷位置闭环,在电机功率相同的情况下,启动扭矩和相应速度上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2020-03-13):
无刷电机就行,速度很够,我给你做个驱动板和电机

网友:
我觉得用加了磁编的简易交流伺服就可以做到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