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RGB信号tft显示屏信号可以并联一起做同步显示吗?

楼主(2019-10-22):
两个RGB信号tft显示屏信号可以并联一起做同步显示吗?主控是stm32,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
一样的屏显示一样的内容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是一样的屏,其实就是ttl电平并联,就是不知道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不?

网友:
都是输出,应该可以,就是驱动能力够不够的问题

网友A:
直接买个1分二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1分二搞定了

你有用过吗?是芯片还是?怎么搜到谢谢

网友:
驱动能力够就没问题

网友B:
你需要一个TTL 1:2 MUX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一个TTL 1:2 MUX

有推荐的芯片么?这个rgb屏管脚需要1mux2的引脚有点多,

网友C:
可以用电子开关芯片啊

楼主:
我先什么ic都不接,直接并联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电子开关芯片啊

电子开关不便宜啊

网友:
用总线驱动缓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