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咕大师和电路高手帮分析下这个电压采样电路原理

楼主(2019-10-22):
电路图如上,用于3串锂电池组电压采样,在测试时由内部DA输出1.3v然后采集下面两个点的电压,没想明白工作原理,有请各位帮分析下这样做有什么优势,谢谢!

编辑原因:补充仿真图形

又仔细分析了下原电路应该有内阻测试功能,测试步骤大概为通过PWM产生100Hz 50%占空比的方波信号控制2A负载通断,上面电压采样电路来测量电池空载和带载状态下的压差,然后通过ΔV / I 来估算出内阻大小,但是不知道用这样的采样电路跟直接电阻分压采样比有什么优势,感觉用电容耦合方式来测电压会有比较大的失真吧?

网友A:
请问ADC0和1是直接进MCU还是通过运放之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ADC0和1是直接进MCU还是通过运放之后?

直接进的MCU,内部自带PGA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进的MCU,内部自带PGA

您应该仿真过,请看看ADC1开始测试时的瞬态电压,要超过一般IO的承受

网友B:
确定是DAC?不是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应该仿真过,请看看ADC1开始测试时的瞬态电压,要超过一般IO的承受

不太会用这个软件,不知道怎么仿真初始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DAC?不是PWM?

这里肯定是DAC输出的,上面的电池接入点是直接从模组附近采样,在电压采样期间MCU可以通过PWM控制电池组负载的放电电流大小。

网友:
估计是用以测量电池内阻用的,你测一下dac点的电压和频率,再测一下adc0和adc1的信号

网友:
DAC 如果不变化测不到什么东西吧

网友:
电池内阻检测吧.使用交流检测法.相当于给电池注入一个很小的交流电流,然后获取到交流的电压.就算出内阻了.

网友:
一头雾水,电路的目的是啥?

网友:
DAC输出交流信号,ADC采集交流信号,测量电池内阻

网友:
测量电池内阻

楼主:
又仔细分析了下原电路应该有内阻测试功能,测试步骤大概为通过PWM产生100Hz 50%占空比的方波信号控制2A负载通断,上面电压采样电路来测量电池空载和带载状态下的压差,然后通过ΔV / I 来估算出内阻大小,但是不知道用这样的采样电路跟直接电阻分压采样比有什么优势,感觉用电容耦合方式来测电压会有比较大的失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