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支持的物料能否全一点?

楼主(2019-10-22):
嘉立创什么时候才能支持双面贴,物料能否全一点,现在贴的,好多器件没有,特别是一些小点的接插件,还得回板后自己补焊,贴一半,回来再刷锡膏,手焊,特别麻烦。不知道各位大神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全不全 慢慢来。 TMD 别老是缺货啊   这才烦

网友:
基础库很好,但大多被电阻电容占了。这些阻值,大部份时候可以将就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不全 慢慢来。 TMD 别老是缺货啊   这才烦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不全 慢慢来。 TMD 别老是缺货啊   这才烦

下周末会上线一个功能:预售库存。
意思是,你可以在选型阶段,就把想要贴器件买下来,预占库存。
这些嘉立创就为你保留着。
到了你要贴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之前占用的库存来贴了。

这种还有一个延伸的玩法,某些器件,嘉立创都没有上架,你可以说你想要贴。你出部分资金,嘉立创可以出一份资金,然后把这个器件买下来上架。
后面你就能贴了。

这样应该能改善缺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周末会上线一个功能:预售库存。
意思是,你可以在选型阶段,就把想要贴器件买下来,预占库存。
这些嘉 ...

缺货真的是太烦了,第一次贴,哎,有货,美滋滋。后面连续好几次 一直都没货  阻容都贴了  就一个芯片没货 总觉得麻烦

网友:
以前有个货有库存,可是就是不能SMT,有次做了10片SMT,每片上有4个这个IC,回来手工焊接了40PCS,好累。

网友:
老是缺货,这个才是大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周末会上线一个功能:预售库存。
意思是,你可以在选型阶段,就把想要贴器件买下来,预占库存。
这些嘉 ...

对于部分价格偏高的扩展器件,比如STM32H750VB,市场价格不超过30吧,嘉立创大概在50-60元之间,这种器件能否支持用户自己出资买存在在嘉立创,每次SMT出扩展库费用20元,可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周末会上线一个功能:预售库存。
意思是,你可以在选型阶段,就把想要贴器件买下来,预占库存。
这些嘉 ...

一直最期待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