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磁环开孔这种电流传感器线性吗?

楼主(2019-10-22):
RT  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A:
谁家的控制器?工艺这么烂。。

网友:
可能只是监测有没有 所以精度不要求多高

网友:
霍尔电流传感器的简化版本,我们的客户就有这样操作的。

网友:
这个是简易了点,这个是有成品的,线性如何可以查一查。

网友B:
我现在打工的地方做电流传感器 ,主要是TMR原理。
又问题可以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打工的地方做电流传感器 ,主要是TMR原理。
又问题可以问我 ...

这个价格大约多少?有你们的产品介绍吗?

网友:
10元左右,几十元的都有
你的技术指标是啥?

搜 宁波希磁电子 试试

网友:
只要铁心不饱和线性还是可以的,钳表就这原理。

网友:
这种应用很多,你可以直接联系我,主要做霍尔芯片的原厂.

微信13551179610

或者某商城搜索CC6511

另外,

本月内,我们会有两颗很不错的电流传感器方面的线性霍尔。

样品测试已经被国内TOP1 & TOP2性能认可。

网友:
封装起来的电流传感器里面不就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打工的地方做电流传感器 ,主要是TMR原理。
又问题可以问我 ...

有200A左右合适的型号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200A左右合适的型号推荐吗?

大批量密集型的应用,还是开口磁环加HALL便宜。

并且体积这些也方便控制。

但是会存在开口磁环不好计算的问题,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同样规格同样原理的传感器成品,然后仿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200A左右合适的型号推荐吗?

好像有的。
下周空了给你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家的控制器?工艺这么烂。。

哈哈,确实比较糙

网友(2019-11-27):
请问这个精度可以做到多少,我们公司也在做这个产品

网友:
有谁知道这个精度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
磁芯材料很多种。。。。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