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电池检测程序:标志位的问题。

楼主(2019-10-22):
请教一个简单的电池检测程序:标志位的问题。一时脑子短路,请教大家一个标志位的问题,检测电池剩余电量,分高中低三段,每2秒检测一次,如果在某一段内一直不变,就不置位,当从一段跳到另一段变化时置标志位,请教大家这个怎么写?

网友A:
多次读取,均在某一段就置位

网友B:
if (soc in low range) {
    socLv = LOW;
} else if (soc in mid range) {
    socLv = MID;
} else {
    socLv = HIGH;
}
if (prevSocLv != socLv) {
    prevSocLv = socLv;
    flag = 1; //置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次读取,均在某一段就置位

谢谢,就是这个拐不过来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 (soc in low range) {
    socLv = LOW;
} else if (soc in mid range) {

谢谢,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