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499 TK80接口读写操作疑问?如何读取外部数据?

楼主(2019-10-22):
例程中有写入数据的例程,没有获取数据的方式
void WriteComm(unsigned char CMD) //写命令
{
        TK80->CMDIR = CMD;while(TK80->SR & 0x10000);
}

void WriteData(u32 dat) //写数据
{
        TK80->DINR = dat;while(TK80->SR & 0x10000);
}

移植下面的函数需要怎么操作?
u16 GetPoint(u16 x,u16 y)
{
volatile u16 a;

        WriteComm(0x2a);
        WriteData(x>>8);
        WriteData(x&0xff);

        WriteComm(0x2b);
        WriteData(y>>8);
        WriteData(y&0xff);

        WriteComm(0x2E);

        a = *(__IO u16 *) (Bank1_LCD_D);
        a = *(__IO u16 *) (Bank1_LCD_D);
        return a;
}

网友:
用读寄存器就行了:a = TK80->DOUTR;while(TK80->SR & 0x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