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S128的ECB CBC CTR三种模式都试出来了

楼主(2019-10-22):
原理及加密代码请看这位大侠的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9434-1-1.html?_dsign=898c6965

修改后的代码,dev c++环境下测试的,有工程代码可直接打开

运行结果

网页工具
http://tool.chacuo.net/cryptaes
网页截图

网友:
网页工具不错

网友:
mark在线工具,谢谢

楼主:
参考原理写了一下OFB模式,和在线工具怎么也对应不上,可能每次移动位数不一样,我是8位 一字节一加密。

代码如下,运行一次加密,再运行一次就解密了,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吗,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下
void AES_OFB_encrypt_buffer(struct AES_ctx *ctx,uint8_t* buf, uint32_t length)
{
  uintptr_t i;
  uint8_t Iv[AES_BLOCKLEN];
  memcpy( Iv, ctx->Iv,AES_BLOCKLEN);
  //for (i = 0; i < length; i += AES_BLOCKLEN)
  for (i = 0; i < length; i ++)
  {
    Cipher((state_t*)Iv, ctx->RoundKey);
        XorWithIv(buf, Iv);
    //buf += AES_BLOCKLEN;
    buf++;
    //printf("Step %d - %d", i/16, i);
  }
}

测试代码如下
static int test_encrypt_cfb(void)
{
#if defined(AES256)
    uint8_t key[] = { 0x60, 0x3d, 0xeb, 0x10, 0x15, 0xca, 0x71, 0xbe, 0x2b, 0x73, 0xae, 0xf0, 0x85, 0x7d, 0x77, 0x81,
                      0x1f, 0x35, 0x2c, 0x07, 0x3b, 0x61, 0x08, 0xd7, 0x2d, 0x98, 0x10, 0xa3, 0x09, 0x14, 0xdf, 0xf4 };
    uint8_t out[] = { 0xf5, 0x8c, 0x4c, 0x04, 0xd6, 0xe5, 0xf1, 0xba, 0x77, 0x9e, 0xab, 0xfb, 0x5f, 0x7b, 0xfb, 0xd6,
                      0x9c, 0xfc, 0x4e, 0x96, 0x7e, 0xdb, 0x80, 0x8d, 0x67, 0x9f, 0x77, 0x7b, 0xc6, 0x70, 0x2c, 0x7d,
                      0x39, 0xf2, 0x33, 0x69, 0xa9, 0xd9, 0xba, 0xcf, 0xa5, 0x30, 0xe2, 0x63, 0x04, 0x23, 0x14, 0x61,
                      0xb2, 0xeb, 0x05, 0xe2, 0xc3, 0x9b, 0xe9, 0xfc, 0xda, 0x6c, 0x19, 0x07, 0x8c, 0x6a, 0x9d, 0x1b };
#elif defined(AES192)
    uint8_t key[] = { 0x8e, 0x73, 0xb0, 0xf7, 0xda, 0x0e, 0x64, 0x52, 0xc8, 0x10, 0xf3, 0x2b, 0x80, 0x90, 0x79, 0xe5, 0x62, 0xf8, 0xea, 0xd2, 0x52, 0x2c, 0x6b, 0x7b };
    uint8_t out[] = { 0x4f, 0x02, 0x1d, 0xb2, 0x43, 0xbc, 0x63, 0x3d, 0x71, 0x78, 0x18, 0x3a, 0x9f, 0xa0, 0x71, 0xe8,
                      0xb4, 0xd9, 0xad, 0xa9, 0xad, 0x7d, 0xed, 0xf4, 0xe5, 0xe7, 0x38, 0x76, 0x3f, 0x69, 0x14, 0x5a,
                      0x57, 0x1b, 0x24, 0x20, 0x12, 0xfb, 0x7a, 0xe0, 0x7f, 0xa9, 0xba, 0xac, 0x3d, 0xf1, 0x02, 0xe0,
                      0x08, 0xb0, 0xe2, 0x79, 0x88, 0x59, 0x88, 0x81, 0xd9, 0x20, 0xa9, 0xe6, 0x4f, 0x56, 0x15, 0xcd };
#elif defined(AES128)
        /*
    uint8_t key[] = { 0x2b, 0x7e, 0x15, 0x16, 0x28, 0xae, 0xd2, 0xa6, 0xab, 0xf7, 0x15, 0x88, 0x09, 0xcf, 0x4f, 0x3c };
    uint8_t out[] = { 0x76, 0x49, 0xab, 0xac, 0x81, 0x19, 0xb2, 0x46, 0xce, 0xe9, 0x8e, 0x9b, 0x12, 0xe9, 0x19, 0x7d,
                      0x50, 0x86, 0xcb, 0x9b, 0x50, 0x72, 0x19, 0xee, 0x95, 0xdb, 0x11, 0x3a, 0x91, 0x76, 0x78, 0xb2,
                      0x73, 0xbe, 0xd6, 0xb8, 0xe3, 0xc1, 0x74, 0x3b, 0x71, 0x16, 0xe6, 0x9e, 0x22, 0x22, 0x95, 0x16,
                      0x3f, 0xf1, 0xca, 0xa1, 0x68, 0x1f, 0xac, 0x09, 0x12, 0x0e, 0xca, 0x30, 0x75, 0x86, 0xe1, 0xa7 };
    */
        uint8_t key[] = "0123456789abcdef";
    uint8_t out[] = { 0x76, 0x49, 0xab, 0xac, 0x81, 0x19, 0xb2, 0x46, 0xce, 0xe9, 0x8e, 0x9b, 0x12, 0xe9, 0x19, 0x7d,
                      0x50, 0x86, 0xcb, 0x9b, 0x50, 0x72, 0x19, 0xee, 0x95, 0xdb, 0x11, 0x3a, 0x91, 0x76, 0x78, 0xb2,
                      0x73, 0xbe, 0xd6, 0xb8, 0xe3, 0xc1, 0x74, 0x3b, 0x71, 0x16, 0xe6, 0x9e, 0x22, 0x22, 0x95, 0x16,
                      0x3f, 0xf1, 0xca, 0xa1, 0x68, 0x1f, 0xac, 0x09, 0x12, 0x0e, 0xca, 0x30, 0x75, 0x86, 0xe1, 0xa7 };
#endif
    uint8_t iv[]  = { 0x61, 0x62, 0x63, 0x64, 0x65, 0x66, 0x30, 0x31, 0x32, 0x33, 0x34, 0x35, 0x36, 0x37, 0x38, 0x39 };
    /*
    uint8_t in[]  = { 0x6b, 0xc1, 0xbe, 0xe2, 0x2e, 0x40, 0x9f, 0x96, 0xe9, 0x3d, 0x7e, 0x11, 0x73, 0x93, 0x17, 0x2a,
                      0xae, 0x2d, 0x8a, 0x57, 0x1e, 0x03, 0xac, 0x9c, 0x9e, 0xb7, 0x6f, 0xac, 0x45, 0xaf, 0x8e, 0x51,
                      0x30, 0xc8, 0x1c, 0x46, 0xa3, 0x5c, 0xe4, 0x11, 0xe5, 0xfb, 0xc1, 0x19, 0x1a, 0x0a, 0x52, 0xef,
                      0xf6, 0x9f, 0x24, 0x45, 0xdf, 0x4f, 0x9b, 0x17, 0xad, 0x2b, 0x41, 0x7b, 0xe6, 0x6c, 0x37, 0x10 };
    */
    uint8_t in[] =  { 0x41, 0x42, 0x43, 0x44, 0x45, 0x46,0x47, 0x48, 0x49, 0x4A, 0x4B, 0x4C, 0x4D, 0x4E, 0x4F, 0x50,
                      0x51, 0x52, 0x53, 0x54, 0x55, 0x56, 0x57, 0x58, 0x59, 0x5A,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struct AES_ctx ctx;

    AES_init_ctx_iv(&ctx, key, iv);

    AES_OFB_encrypt_buffer(&ctx, in, 32);
    printf("OFB encrypt: \n");
    printf("OUT:\n");
            for (int i = 0; i < 32; ++i)
                printf("%.2x ", in);
            printf("\n"); printf("\n");

    AES_OFB_encrypt_buffer(&ctx, in, 32);
    printf("OFB decrypt: \n");
    printf("OUT:\n");
            for (int i = 0; i < 32; ++i)
                printf("%.2x ", in);
            printf("\n"); printf("\n");

        return 0;
}
输出结果

网友A:
强!
楼主,我有个不明白的地方要咨询一下。
在线AES工具里面,
加密“0123456789abcde”  一共15个字节,选用的填充 PKCS7Padding  和 ZeroPadding, 最终结果的长度是16个字节的。
如果加密字节是 加密“0123456789abcdef”  一共16个字节,选用上面两个填充方式,最终结果长度都是32个字节。
按照 ZeroPadding 填充的逻辑,是数据长度不齐时才加0 ,如果齐了,就不填充的,16个字节的加密,应该也是16个字节的结果才对。
是不是我哪里理解的有问题
还是这个网页工具,最终string后面默认加 ‘\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
楼主,我有个不明白的地方要咨询一下。
在线AES工具里面,

我也是刚开始研究 应该是后边填了16字节0 具体原因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