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github下载慢的完美解决办法,适用所有人

楼主(2019-10-22):
github上面有很多优秀的开源项目,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下载巨慢,特别是稍微大点的项目等的花儿都谢了。
由于我经常把代码存到国内类似github的码云(www.gitee.com),然后发现gitee可以从github导入项目。
所以就可以通过码云来实现帮我们从github下载数据,然后我们再git clone到本地。
具体方法:
first,fork下需要的github项目。

然后进入自己的码云账户,选择从github导入项目。

最后就是导入github的项目,图片中的项目我已经导入了,所以显示已存在。

网友:
这个办法好。

网友A:
这个方法不错, 前2天,我下了一个几M的东西,下了多次都不行,最后通过远程vps 下载然后到ftp弄下来,别人vps >10MB/s的速度。 ftp 回来100-20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不错, 前2天,我下了一个几M的东西,下了多次都不行,最后通过远程vps 下载然后到ftp弄下来,别人 ...

这个方法我之前也试过,可惜我的VPS才1M带宽,下载到本地也是很慢。

网友B:
码云 最近都被阿里停止域名解析了,手动狗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码云 最近都被阿里停止域名解析了,手动狗头

这样,是几个意思?

网友:
就是空间太小了,放不了多少东西就没了

网友:
我目前是必要时开全*局*代*理,这样速度快一些

网友:
git config --global http.proxy 'socks5://127.0.0.1:7070'

设置个代理就好了

网友:
取消设置的代理可以用
git config --global --unset http.proxy

另外在 TortoiseGit 的设置页面编辑全局 .git/config 手动添加或删除也可以

网友:
码云不是挂了吗?国内的真的随心所欲

网友C:
你没几个梯子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搞研发的

网友:
不建议支持gitee,要避免github变得可替代,你可能说不做也迟早有人做,但这不是理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没几个梯子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搞研发的

您的梯子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的梯子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

收费的,200多一年吧

网友:
不适用于有梯子的人

网友:
使用免费的梯子,偶尔github下不了时用一下。

网友E:
大项目还是不行的,比如linux kernel

对于linux kernel,国内有多家镜像,常用的有清华tuna源

网友:
跟马云谐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项目还是不行的,比如linux kernel

对于linux kernel,国内有多家镜像,常用的有清华tuna源 ...

其实你们都说慢,白天是慢,而且AS4134本身国际出口也是慢如蜗牛。

移动光纤半夜2点后速度飞起有木有。而且白天多数git clone都能达到2MB/s的速度(国内ISP缓存)。但是下载单个文件确实不行。

网友(2020-02-12):
这个方法好,赞一个

网友:
挺有意思的,谢谢分享

网友F:
我来提供一个思路, jsdelivr 网站是一个在主页上明确表明中国区域可用的cdn。

它支持下载github上的文件,例如:
https://github.com/googlefonts/noto-cjk 仓库中的 NotoSansCJK-Black.ttc
就可以通过这个地址下载:
https://cdn.jsdelivr.net/gh/googlefonts/noto-cjk/NotoSansCJK-Black.ttc

别的仓库和路径按这个规则修改url即可

网友:
早用了,这样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来提供一个思路, jsdelivr 网站是一个在主页上明确表明中国区域可用的cdn。

它支持下载github上的文件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