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条计距离的原理咨询大家?

楼主(2019-10-22):
拆了国外一个医疗设备,上面贴了一个磁条,然后有一块电路板安装在磁条上方,轴动作时,电路板平行于磁条运动,就可以计算出运动距离。请教这个是什么原理,这种芯片叫什么芯片?

网友:
这不就是磁编吗

楼主:
这是电路板,就一个小芯片。

楼主:
好的  谢谢  兄弟也在长沙吗

楼主:
麻烦大家推荐一下类似的芯片型号?

网友:
编码器里的芯片吧,一个原理

网友:
这个应该叫磁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兄弟也在长沙吗

还在深圳混

网友:
应该不是磁栅的....

磁栅条一般可以看出来有NS的间隔把,而且大多是类似塑料之类的,不是金属
除非这个贴了一层膜。。。

磁栅的读头没这么简单.....

网友:
这个就是磁栅,不过这个读取头看起来很简陋罢了

网友:
芯片有没有正面图?

网友A:
我在用这个东西,好几百一个,一台机器用好几个。就是磁栅编码器。出来的信号是差分的,也有TTL的。我没拆过,根据原理应该和光栅编码器是相同的。只是没有光栅的精度高。词条是软的,背胶,上面应该是NS交替的磁隙,读他应该是用霍尔原理,两个霍尔1前1后,集成在芯片上吧。这样就能计算出次数和方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这个东西,好几百一个,一台机器用好几个。就是磁栅编码器。出来的信号是差分的,也有TTL的。我没拆 ...

请问你磁条在哪里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磁条在哪里买的?

那个都是卖传感器的公司配套的 和精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都是卖传感器的公司配套的 和精度有关

芯片公司是美国的 可以直接用芯片做传感器啊 磁条和芯片可以分开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