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调试神器 MobaXterm

楼主(2019-10-22):
今天在公众号看到的,调树莓派用到的工具都有了.还有免费版本!虽然有些限制,但够用了.
https://mobaxterm.mobatek.net/

网友A:
提供注册机,注册文件自行压缩成zip文档,然后改名Custom.mxtpro  放到程序同一目录下

网友:
Xshell也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压,放到程序同一文件夹下,即成注册版

是不是安装版的才行,我用绿色版不行.

楼主:
Xshell要钱买,公司用不了.

网友:
用了都说好。

网友:
免费版有什么限制的?

哦,看到了,

Max. 12 sessions
Max. 2 SSH tunnels
Max. 4 macros
Max. 360 seconds for Tftp, Nfs and Cron

网友:
不支持脚本,别的都是顶尖水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压,放到程序同一文件夹下,即成注册版

这个是什么针对版本的啊?

网友:
传说中的工具之王,all in one!

网友:
之前用着貌似sftp经常断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安装版的才行,我用绿色版不行.

提供注册机了,带源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针对版本的啊?

提供注册机了,带源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供注册机,注册文件自行压缩成zip文档,然后改名Custom.mxtpro  放到程序同一目录下 ...

和免费版本相比,可解锁哪些额外功能呢

网友:
不是有个putty吗

网友:
注册机好用

网友:
谢谢分享,一直用的是putty

网友:
没有securtCRT的脚本功能,只能简单的输入字符。也没有交互窗口。

网友:
sftp比较好用

网友:
好像很吊的样子

网友:
这个我在用免费版,感觉马马虎虎吧

网友:
以前用过感觉不错

网友:
一直在用SmarTTY这家东西做的还是很良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