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下有哪些好用的编辑器呢?

楼主(2019-10-22):
M$ Word挺好用,但是太庞大了,有轻量点,但是功能不弱的编辑器么?
要求支持文档结构导航,可以快速改标题级别啥的

如果没有,是否有好用的绿色Word包呢?
目前还在用Word 2010,你们在用哪个版本呢

网友:
Windows系统自带的write.exe

网友A:
虽然很个性化,但是很多个人文档我用framemaker,一次设置模板,使用方便。
不过上手难度较高,而且体积也不小。
直接导出pdf,所见即所得。

或者选择支持markdown的编辑器,够小巧,但是可能对表格什么的支持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很个性化,但是很多个人文档我用framemaker,一次设置模板,使用方便。
不过上手难度较高,而且体积也 ...

framemaker是写XML么

网友B:
用word2003吧,非常小巧

网友:
也在用2010,同样感觉反应迟钝,臃肿。2003吧,又觉得不太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word2003吧,非常小巧

你在用绿色版的03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在用绿色版的03么

OFFICE 2003精简安装版,好像才两三百MB。只含有三个功能:WORD、EXECL、POWERPOINT。自己上网找找看吧

网友:
不用激活又能打开docx/xlsx的只有20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OFFICE 2003精简安装版,好像才两三百MB。只含有三个功能:WORD、EXECL、POWERPOINT。自己上网找找看吧 ...

2003还有人在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OFFICE 2003精简安装版,好像才两三百MB。只含有三个功能:WORD、EXECL、POWERPOINT。自己上网找找看吧 ...

据说2003是最经典版本
2007不推荐
2013比2010更合适

网友:
WORD2016 + aurora + fast stone capture基本上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office2003装格式兼容包:FileFormatConvertersOffice.exe,官方微软推出,
就又可以打开docx/xlsx文件,
office 2007用得不顺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framemaker是写XML么

framemaker可以完成很多工作,我现在还是用最简单的编辑器工作。
主要是其对文档格式化这一块做得太好了,不像word的格式化设置,麻烦,而且容易出问题。
实际上我是从latex转过来的,说实话latex确实不适合非专业人员,光是初始格式设置就能拍出60%以上的学习者。

网友:
我用UltraEdit 17 绿色版

网友:
UltraEdit满足不了LZ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amemaker可以完成很多工作,我现在还是用最简单的编辑器工作。
主要是其对文档格式化这一块做得太好了 ...

framemaker安装空间差不多赶上word了,你用哪个版本framemaker,用framemaker几年了
你们公司都在用framemaker么
这个软件比较冷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framemaker安装空间差不多赶上word了,你用哪个版本framemaker,用framemaker几年了
你们公司都 ...

很久之前用过famemaker7还是什么版本,时间太久忘记了,那时主要是整理一份产品的印刷说明书。
用word调整的格式,到了印刷厂总是有问题,来来回回沟通,最后他们推荐了framemaker。
最早用的2015款,现在改用了2019。
我用了5年左右了。
这软件的安装体积应该比word还要大。
这个软件是我自己在用,公司统一使用的是正版office。
我用它处理个人文档,技术文档或者一些对外的pdf格式的文档(也就是别人不需要修改的文档)。

网友:
好多 datasheet 就是在 framemaker 中写的。
文档中那些复杂的引用,生成那些索引,目录等,word 太菜了。一定是用更专业的工具才能完成,如 framemaker 等.
Mac 中还有另一个出版相关的软件, 名字忘记了。

网友:
notepad2可以替代记事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ramemaker可以完成很多工作,我现在还是用最简单的编辑器工作。
主要是其对文档格式化这一块做得太好了 ...

如果你是从 LaTeX 转过来,像 word 这种根本就进入不了你的选择范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从 LaTeX 转过来,像 word 这种根本就进入不了你的选择范围了。

我确实用过一段时间的ctex,一种中文的latex变种。
我觉得很多人对latex神话了,latex特别适合科学工作者写论文或者其它固定格式的东西,但是不一定适合各种格式多变的普通文章使用。
而且ctex中的表格一直没找到一种简便的方式处理。
最后切换到framemaker了,目前为止,一切还好。
按照公司要求,翻译过几次英文的说明书,单章翻译,然后软件设置好,自动章节编号,很方便,跟原文架构大致不差。

但是framemaker上手成本比较高,国内只有很专业的人使用,遇到问题只能爬说明书或者国外论坛搜索,比较麻烦。

选择word是跟别人沟通,并不是所有的场合都适合pdf的。

网友:
WPS2016, 特殊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之前用过famemaker7还是什么版本,时间太久忘记了,那时主要是整理一份产品的印刷说明书。
用word调 ...

用framemaker可以编辑Word文档么?或者framemaker可以生成word文档么?
你文件格式和同事不一致,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