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64加工中心系统突然故障:主板电池没电导致丢失系统【28楼:苦恼刀库还没弄好】

楼主(2019-10-22):
我的加工中心今天突然故障,昨天还好的。

开机这个界面,以前不会出现的。以前是直接进入工作界面。

楼主:
按MONITOR键。竟然是日文界面。

楼主:
错误代码:

楼主:
打开后面控制箱,发现电池没电报警:

BAT ALM 红灯亮。

楼主:
错误代码好像是: A.LA.Ly 53900

5字可能是S。

视频如下:

楼主:
看来系统是丢失了。

这是电池:

楼主:
2009-3-5我们做过系统数据备份。

估计这个备份能派上用处,否则刀库等重新安装和编程,会死人的,当年就折腾很长时间。

楼主:
一进来联系了维修商明天过来。

这东西从零开始自己没法搞。只能花钱找人搞了。

网友A:
Y05 初始参数异常,轴数/系统数的设定值存在问题。
EMG 急停
U10 无效 PLC 8001(辅助状态)BIN 命令的数值指定错误。
Y51 参数异常 2 (Y51 直线加减速切削进给时间常数异常 0002 )

尝试恢复备份吧。。

网友B:
看来这东西过几年就要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Y05 初始参数异常,轴数/系统数的设定值存在问题。
EMG 急停
U10 无效 PLC 8001(辅助状态)BIN 命令的数值 ...

我们不懂如何恢复,只能等维修商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这东西过几年就要换电池。

自己不敢换啊。一拔下来,数据就丢失?

而且自己也不懂哪里看电池剩余寿命。

我们论坛的服务器,我才知道怎么看硬盘是否将损坏,阵列卡电池是否快没电。

网友C:
电池量电压就知道好不好,不用拆下来的。

电池快没电会报警,这种电池不会突然没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量电压就知道好不好,不用拆下来的。

电池快没电会报警,这种电池不会突然没有电。 ...

我们只懂使用机器,不懂电池报警之类。反正机器能用就继续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不敢换啊。一拔下来,数据就丢失?

而且自己也不懂哪里看电池剩余寿命。

以前三菱PLC的电池拔下来在一定时间内换上数据不会丢失,这加工中心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三菱PLC的电池拔下来在一定时间内换上数据不会丢失,这加工中心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样 ...

一般是要求开机状态更换电池。

网友E:
电池是按照时间周期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是按照时间周期换

一个周期是多少时间?

换电池的时候是要开着机?

楼主:
维修商过来,将主机拆走回去装系统。

这个维修商就是当年帮我们安装刀库的,比较可靠,所以放心让他拆走。

报价1600元。

维修商说电池快失效前会报警,但我们没有看到过报警。

网友:
这个散热片好Q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防止破解代码?限制使用时间?

网友:
电电池没电提前就有提示的。
恢复:1:先格式化;    2:把备份数据传进去。

网友F:
之前我的fanuc 0M系统时间久了 数据全丢失了   还好网上有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不敢换啊。一拔下来,数据就丢失?

而且自己也不懂哪里看电池剩余寿命。

换电池很简单的,带电换就行了,不过电池型号要搞清楚。我见过有的人把6V的电池装到3.3V的主板上,结果主机进不了系统,内存卡坏了。(三菱M70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我的fanuc 0M系统时间久了 数据全丢失了   还好网上有教程

0M的系统很老了,要是PMC程序放在RAM里就麻烦了,一没关电就丢了。一般是放在ROM里。

网友:
CPU散热片这么装的嘛?这么小一个也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周期是多少时间?

换电池的时候是要开着机?

我们是机器人上的,规定2年,实际2到4年,有报警的随时换。另外,老大,这种电池有假的,有的电池买来没多久就没电,修好后多关注一下。

楼主(2019-11-26):
电池换好了,系统有备份,机器可以恢复正常运行了。

但刀库T形图程序没有备份,找回当年编写的人已经不记得怎么搞。

现在刀库仍然不能使用,苦恼。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池换好了,系统有备份,机器可以恢复正常运行了。

但刀库T形图程序没有备份,找回当年编写的人已经不记 ...

电池没电只是参数丢了。梯形图应该不会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没电只是参数丢了。梯形图应该不会丢的。

参数有备份的,已经成功恢复了。

我是找之前给我们搞梯形图的人过来的,他应该很熟这机器。他说梯形图也丢了,没有备份。

他过来搞了几次,都没搞定,说不太记得以前怎么搞定的了。看他的样子像想放弃了。

你有认识东莞附近的,能搞定这机器刀库的人吗? 我很乐意付费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数有备份的,已经成功恢复了。

我是找之前给我们搞梯形图的人过来的,他应该很熟这机器。他说梯形图也 ...

1参数和加工程序是RAM带电池保存的,这个容易丢。
2梯图是写入FLASH的,不容易丢的---(如果没有被格式化,还是原来的梯图就很好恢复了,设一下1和3的参数就行)
3梯图的用户数据也是RAM里的,与参数一下,电池没电就没了。这个是根据2梯图的设计来设置的。

老设备很麻烦的他们肯定是不想弄,会弄的人也很少。
要查清楚刀库的接线,IO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