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中在freertos基础工程里增加sdram的功能后,对sdram初...

楼主(2019-10-22):
用的是正点原子的阿波罗f429的开发板,sdram.c和sdram.h用的都是原子例程里的,工程用的是基于freertos的基础例程,freertos的mdk工程烧录进开发板是运行正常的,在main函数里对sdram进行初始化后就死机了进入了hardfault,请问有知道这是什么原因的吗?

网友A:
看看原子ucos的例程。有SDRAM,运行没问题

网友B:
我怎么记得F4不需要配置啊,直接打开SDRAM控制器就可以直接通过内存访问了?

网友C:
里面做了啥,死机死在哪一行你都没看,就标一个调用会死机,连里面是这么写的都没给出来,让大家来猜哑谜咯

网友D:
可以看硬件错误标志寄存器,或者依据调用树定位到出异常是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原子ucos的例程。有SDRAM,运行没问题

待会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记得F4不需要配置啊,直接打开SDRAM控制器就可以直接通过内存访问了? ...

需要配置啊,里面有些需要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做了啥,死机死在哪一行你都没看,就标一个调用会死机,连里面是这么写的都没给出来,让大家 ...

初始化就做了这个啊

楼主:
/***************************************************************************************************************/
/*                                        FreeRTOS基础配置配置选项                                              */
/***************************************************************************************************************/
#define configUSE_PREEMPTION                                        1                       //1使用抢占式内核,0使用协程
#define configUSE_TIME_SLICING                                        1                                                //1使能时间片调度(默认式使能的)
#define configUSE_PORT_OPTIMISED_TASK_SELECTION        1                       //1启用特殊方法来选择下一个要运行的任务
                                                                        //一般是硬件计算前导零指令,如果所使用的
                                                                        //MCU没有这些硬件指令的话此宏应该设置为0!
#define configUSE_TICKLESS_IDLE                                        0                       //1启用低功耗tickless模式
#define configUSE_QUEUE_SETS                                        1                       //为1时启用队列
#define configCPU_CLOCK_HZ                                                (180000000)             //CPU频率
#define configTICK_RATE_HZ                                                (500)                  //时钟节拍频率,若这里设置为1000,周期就是1ms
#define configMAX_PRIORITIES                                        (32)                    //可使用的最大优先级
#defin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unsigned short)130)   //空闲任务使用的堆栈大小
#define configMAX_TASK_NAME_LEN                                        (16)                    //任务名字字符串长度

#define configUSE_16_BIT_TICKS                                        0                       //系统节拍计数器变量数据类型,
                                                                        //1表示为16位无符号整形,0表示为32位无符号整形
#define configIDLE_SHOULD_YIELD                                        1                       //为1时空闲任务放弃CPU使用权给其他同优先级的用户任务
#define configUSE_TASK_NOTIFICATIONS            1                       //为1时开启任务通知功能,默认开启
#define configUSE_MUTEXES                                                1                       //为1时使用互斥信号量
#define configQUEUE_REGISTRY_SIZE                                8                       //不为0时表示启用队列记录,具体的值是可以
                                                                        //记录的队列和信号量最大数目。
#define configCHECK_FOR_STACK_OVERFLOW                        0                       //大于0时启用堆栈溢出检测功能,如果使用此功能
                                                                        //用户必须提供一个栈溢出钩子函数,如果使用的话
                                                                        //此值可以为1或者2,因为有两种栈溢出检测方法。
#define configUSE_RECURSIVE_MUTEXES                                1                       //为1时使用递归互斥信号量
#define configUSE_MALLOC_FAILED_HOOK                        0                       //1使用内存申请失败钩子函数
#define configUSE_APPLICATION_TASK_TAG                        0
#define configUSE_COUNTING_SEMAPHORES                        1                       //为1时使用计数信号量

/***************************************************************************************************************/
/*                                FreeRTOS与内存申请有关配置选项                                                */
/***************************************************************************************************************/
#define configSUPPORT_DYNAMIC_ALLOCATION        1                       //支持动态内存申请
#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size_t)(30*1024))     //系统所有总的堆大小,单位Byte

/***************************************************************************************************************/
/*                                FreeRTOS与钩子函数有关的配置选项                                              */
/***************************************************************************************************************/
#define configUSE_IDLE_HOOK                                                0                       //1,使用空闲钩子;0,不使用
#define configUSE_TICK_HOOK                                                0                       //1,使用时间片钩子;0,不使用

/***************************************************************************************************************/
/*                                FreeRTOS与运行时间和任务状态收集有关的配置选项                                 */
/***************************************************************************************************************/
#define configGENERATE_RUN_TIME_STATS                0                       //为1时启用运行时间统计功能
#define configUSE_TRACE_FACILITY                                1                       //为1启用可视化跟踪调试
#define configUSE_STATS_FORMATTING_FUNCTIONS        1                       //与宏configUSE_TRACE_FACILITY同时为1时会编译下面3个函数
                                                                        //prvWriteNameToBuffer(),vTaskList(),
                                                                        //vTaskGetRunTimeStats()

/***************************************************************************************************************/
/*                                FreeRTOS与协程有关的配置选项                                                  */
/***************************************************************************************************************/
#define configUSE_CO_ROUTINES                                 0                       //为1时启用协程,启用协程以后必须添加文件croutine.c
#define configMAX_CO_ROUTINE_PRIORITIES         ( 2 )                   //协程的有效优先级数目

/***************************************************************************************************************/
/*                                FreeRTOS与软件定时器有关的配置选项                                            */
/***************************************************************************************************************/
#define configUSE_TIMERS                                        1                               //为1时启用软件定时器
#define configTIMER_TASK_PRIORITY                        (configMAX_PRIORITIES-1)        //软件定时器优先级
#define configTIMER_QUEUE_LENGTH                        5                               //软件定时器队列长度
#define configTIMER_TASK_STACK_DEPTH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2)    //软件定时器任务堆栈大小

/***************************************************************************************************************/
/*                                FreeRTOS可选函数配置选项                                                      */
/***************************************************************************************************************/
#define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1
#define INCLUDE_vTaskPrioritySet                        1
#define INCLUDE_uxTaskPriorityGet                        1
#define INCLUDE_vTaskDelete                                        1
#define INCLUDE_vTaskCleanUpResources                1
#define INCLUDE_vTaskSuspend                                1
#define INCLUDE_vTaskDelayUntil                                1
#define INCLUDE_vTaskDelay                                        1
#define INCLUDE_eTaskGetState                                1
#define INCLUDE_xTimerPendFunctionCall                1
#define INCLUDE_uxTaskGetStackHighWaterMark     1

/***************************************************************************************************************/
/*                                FreeRTOS与中断有关的配置选项                                                  */
/***************************************************************************************************************/
#ifdef __NVIC_PRIO_BITS
        #define configPRIO_BITS                       __NVIC_PRIO_BITS
#else
        #define configPRIO_BITS                       4
#endif

/*中断最低优先级,用来配置systick和pendsv中断优先级*/
#define configLIBRARY_LOWEST_INTERRUPT_PRIORITY                        15
/*系统可管理的最高中断优先级,可在优先级为5到15的中断里面调用FreeRTOS的API*/
#define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5
/*内核优先级数值为configLIBRARY_LOWEST_INTERRUPT_PRIORITY左移4位得到*/
#define configKERNEL_INTERRUPT_PRIORITY                 ( configLIBRARY_LOWEST_INTERRUPT_PRIORITY << (8 - configPRIO_BITS) )
/*调用FreeRTOS关中断后,所有优先级数值大于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的中断都会被关闭,优先级数值小于不会被关闭*/
#define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8 - configPRIO_BITS) )

/***************************************************************************************************************/
/*                                FreeRTOS与中断服务函数有关的配置选项                                          */
/***************************************************************************************************************/
#define xPortPendSVHandler         PendSV_Handler
#define vPortSVCHandler         SVC_Handler
#define xPortSysTickHandler SysTick_Handler

#endif /* FREERTOS_CONFIG_H */

会不会跟FREERTOS的配置有关,上面是我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硬件错误标志寄存器,或者依据调用树定位到出异常是哪行。

不知道还有这操作,待会百度学习一下

网友E:
也是用阿波罗f429的开发板,cube配置,freertos,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是用阿波罗f429的开发板,cube配置,freertos,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freertos没问题,加上对SDRAM初始化就不行,我当时怀疑是分配给freertos的内存大了导致的,所以我将内存改小了再试,但结果还是一样死机。

网友F:
需要在连接脚本文件里面添加SDRAM的信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在连接脚本文件里面添加SDRAM的信息吧

你好,你说的连接脚本文件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网友G:
初始化里的写保护那个是不是要换成这一句,     hsram.Init.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_OPERATION_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初始化里的写保护那个是不是要换成这一句,     hsram.Init.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_OPERATION_EN ...

试过也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硬件错误标志寄存器,或者依据调用树定位到出异常是哪行。

进入hardfault时,对应的寄存器的值是这样的。

网友H:
你的问题和我去年碰到的问题貌似同一个问题,都是在使用bank5,6时配置FMC死机.
cube配置时没问题,自己写就会死机.在网上搜索没发现别人有类似问题.
所以我后来把cube配置的程序和自己的程序一行一行的比较单步运行,终于发现了问题.
用cube配置时,即时SDRAM是连接在FMC_Bank2_SDRAM上,它也会读一下FMC_Bank1_SDRAM的寄存器,
而自己写驱动时认为SDRAM是连接在FMC_Bank2_SDRAM上,没有对FMC_Bank1_SDRAM寄存器有任何操作,
这样就会死机.感觉这是一个bug, 反映给STM32的FAE, 他们似乎也不在意.楼主可试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连接脚本文件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MDK用的比较少,具体的我也不怎么了解,atmel studio上是在链接脚本里面把SDRAM段定义出来;你找一下OBJ目录下有没有.sct文件,添加起始地址和长度之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问题和我去年碰到的问题貌似同一个问题,都是在使用bank5,6时配置FMC死机.
cube配置时没问题,自己写就会 ...

我的是SDRAM是连接在FMC_Bank1_SDRAM上的,还有你说的也会读一下另一个寄存器这个该怎样操作,是图片这样的写吗?刚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这里添加和链接脚本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在初始化程序里面有个delay_us写的不对,我把delay_us去掉就好了,后来又修改了delay_us,没去掉delay_us(500),也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仿真测了下延时时间,算出来不是500us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icks;
        u32 told,tnow,tcnt=0;
        u32 reload=SysTick->LOAD;                                //LOAD的值
        ticks=nus*fac_us;                                                 //需要的节拍数
        told=SysTick->VAL;                                        //刚进入时的计数器值
        while(1)
        {
                tnow=SysTick->VAL;
                if(tnow!=told)
                {
                        if(tnow<told)tcnt+=told-tnow;        //这里注意一下SYSTICK是一个递减的计数器就可以了.
                        else tcnt+=reload-tnow+told;
                        told=tnow;
                        if(tcnt>=ticks)break;                        //时间超过/等于要延迟的时间,则退出.
                }
        };
}

网友A:
延时程序看看安富莱的。用的内核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程序看看安富莱的。用的内核延时

谢谢提示,我待会去看下,安富莱电子做的教程真心不错,硬汉很辛苦、、

楼主:
刚刚又发现了新问题,SDRAM_Iinit是没问题了,但是现在的malloc有问题了,只要初始化内存池就会进入hard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