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啥,这回下单助手一直登录不上

楼主(2019-10-22):
不知道为啥,这回下单助手一直登录不上

网友:
您好,麻烦加下我司工作人员QQ,这边远程看一下  3005393858

网友A:
下单助手问题还真不少

有时候,在搜索拦里面搜索,回车会直接最少化,这个问题好久了 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单助手问题还真不少

有时候,在搜索拦里面搜索,回车会直接最少化,这个问题好久了 还是没有解决 ...

您好,我们最新的版本V3.3.4 应该是已经修复这个问题了。麻烦看下小助手版本一下,或者直接加下我司工作人员QQ,这边远程看一下  QQ3001453581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sz-jlc.com/jlche ... sit_setup_3.3.4.zi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们最新的版本V3.3.4 应该是已经修复这个问题了。麻烦看下小助手版本一下,或者直接加下我司工作 ...

我用的就是3.3.4 还是会出现,但是怎么样出现在 还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3.3.4 还是会出现,但是怎么样出现在 还不知道

麻烦提供下联系方式,或者加下QQ 3001453581 这边具体了解一下问题情况一下,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提供下联系方式,或者加下QQ 3001453581 这边具体了解一下问题情况一下,多谢 ...

你们工程师已经把我删了,
算了吧,
大部分重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们最新的版本V3.3.4 应该是已经修复这个问题了。麻烦看下小助手版本一下,或者直接加下我司工作 ...

有时候,在搜索拦里面搜索,回车会直接最小化,这个问题好久了 还是没有解决
==============================================
这个问题3.3.4仍然有

楼主:
今天可以登录了,可能是我网络问题,我也发现搜索回车最小化,不过倒也没有大影响。

网友:
呃,现在也只登入不进去是什么鬼,昨晚还可以登入的提示为:
无法连接到服务器[-118],请检查网络重试
http://helper.sz-jlc.com/cas/log ... er&s=1571968224

网友C:
无法连接到服务器[-324],请检查网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法连接到服务器[-324],请检查网络

机房的营运商有问题,在修复中!

网友:
就在刚刚[10:10],可以登录了。

网友:
根据机房的反馈,今天的问题是联通运营商出现问题,主干网有大面积阻塞。
我们已经临时将联通线路的客户,解析到电信IP,应该能避开这个阻塞的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房的营运商有问题,在修复中!

我在应用市场下载了下单助手,安装后,打开会提示需要更新,然后我选择更新,再次启动,又出现提示更新界面,反反复复。无法进入主界面,如何是好?
手机是小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