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们有没有用过便携式显示屏用于笔记本扩展的

楼主(2019-10-22):
偶尔在逛淘宝的时候发现的便推式液晶屏,价格比台式液晶显示器略贵,但做得很薄很小,而且宣称IPS  1080和72% NTSC色域。
为个色域值如果是真的,那就超过了很多渣渣笔记本的渣渣1366*768屏。现在看到1366的屏幕都觉得难受。

如果笔记本是15.6寸的,配一个这样的屏幕(最好还是竖放的)用来扩展写代码的是不是很爽?
很多电工即使在家里也已经是笔记本加外扩屏幕了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scene=taobao_shop

有没能用过的同志说说感受的,觉得现在单纯只有一块屏幕,除外出的时候带着笔记本就出发外,平时多一块屏幕真的很方便。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干活。

我直接贴一些图上来,用过的觉得效果好的网友推荐下链接。
另外,我笔记本电脑T520独立显卡,只有VGA接口,这人HDMI接口的,怎么转换?能用不?

网友:
支架才是重点吧,总不能平放桌子上用。

网友:
外挂屏,又接电源又接数据线,像蜘蛛网,不是电工的做派。
楼主的本子只有VGA,悬!

方案一:必须TYPE C 屏,一根线搞定;
方案二:iPAD, USB使用Duet

网友:
朋友买过
效果还行
你可以试试搜索switch外接屏幕
可以通过HDMI连接

switch是任天堂出的一款游戏机

网友:
也想搞个,手机接办公

网友:
LZ想多了。家里果断还是大台机,起码性能可控稳定。

网友:
刚买了个thinkvision的M14,type c连接就行。自带支架,配合T470,用的很爽。

网友:
便携屏两头不靠,实际上是没有那么多的携带外出需求的。坐高铁坐飞机途中也不可能把这个屏展开。
真在异地有高强度的代码需求,请对方提供个显示器还是很容易谈好的。

网友:
有段时间很想买一个用来玩Switch,后来发现没意义,带出门不便携,在家里有投影,出差宾馆有电视。
如果将笔记本当台式机用的话,可以考虑买一个,想好怎么固定它。

网友A:
三四年前大学的时候自己做的,比较费插座。可折叠。

网友:
想买个 TYPE C 扩展坞接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四年前大学的时候自己做的,比较费插座。可折叠。

都diy到这个地步了,怎么屏与屏之间的缝,不优化下。。。。

网友:
便携屏贵问题又多。我买了两个不同的牌子,都是15.6的。第一个有三个坏点,有电流声。换了一次,没坏点但还有电流声。换一家又买了一个。显示器发白。调不好。退了。

网友:
笔记本用。真鸡肋。

网友:
用过类似的,USB-C 供电 HDMI 传数据。以下是感受:
1.特别沉,笔记本是T480S,这东西的重量快赶上笔记本了,临时移动还是不错的,但是天天背来背去太沉了。
2.最求体验的话建议配USB-C即供电有传数据的那种屏幕,但价格比较贵,不用去找USB转换头(目前这款做工粗糙,PCB连接器和外壳不能完全对上)
3.显示效果比T480S只带的会好些。
4.皮套对显示器的仰角有要求。

网友:
伪需求吧

网友:
随便买个旧本的高分屏配个驱动板好像很便宜就可以diy了。

网友:
https://www.asus.com.cn/Monitors/ZenScreen-MB16A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