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支持PD协议好用的可调稳压电源推荐吗?

楼主(2019-10-23):
台式可调稳压电源是好用,可是太大太重,不适合外出携带。目前很多PD协议充电头支持多电压输出且功率大、体积小巧,目前已经有套件可以作为可调稳压电源用,可总感觉外观等各方面做得不够好,有用过做得比较好的推荐吗?

网友:
我也想整一套

楼主:
目前淘宝上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感觉不够好:

参数如下:
1.输入电压:4-13V
2.输出电压:0.5-30V
3.输出电流:0-2A(恒压模式下输出电流是根据负载大小自适应的,并不是可调节的,假如您设置限制电流为1A,那么负载电流大于1A时,自动进入恒流模式,最大输出1A)
4.输出功率: 小于15W (输出功率大于15W时,自动关断输出,显示-OP-,减小负载功率后,按ON/OFF键解决),输入电流过大时,有可能因为温度保护,不能长期工作于10W以上。
5.电压显示:分辨率0.1V,出厂精度±0.1V左右(如果对精度要求高,可与标准电压表比较后手动校正)
6.电流显示:分辨率0.01A,量程0-2.2A左右,出厂精度±0.05A左右;输出电流小于0.05A时显示误差大,10-40mA以内的小电流无法显示(如果对精度要求高,可与标准电流表比较后手动校正,输出电流大于1A时校准更准确,不建议小电流时校准)
7.功率显示:0.00W-15.0W
8.温度保护:功率元件温度高于100℃时,进入-OT-保护,减小负载功率后,按ON/OFF键解决(功率在10W以内长期工作一般不会进入OT保护,当输入电流大于3A时,长时间工作时可能会进入过温保护,即使没有达到15W)
9.工作电流:30mA左右
10.充电防倒灌:有,可直接接电池充电,无需再加二极管
11.短路保护:有

网友A:
LZ 能说一下预期的价位吗?我以前考虑过,但是这东西做出来如果价格直逼台式电源的话,感觉绝大多数人应该都接受不了
这也是我感觉淘宝上现在都是这种货的原因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0511-1-1.html?_dsign=3ecad6a5

前几天看坛友发了这个,好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能说一下预期的价位吗?我以前考虑过,但是这东西做出来如果价格直逼台式电源的话,感觉绝大多数人应该 ...

如果能让几百元买二手一线国际品牌电源的人心动的话,那就很有市场了。不过话说回来,到这价格往往让做的人和买的人都没兴趣了。
当初充电宝刚出现的时候,淘宝有家出TI方案套件的,说是做工用料如何的好,搭配18650电芯后价格好几百,外壳还很粗糙。然而后来小米直接做到了几十块钱,做工用料以及性能更好。当然,最初几十块钱可能是不追求利润,不过后来各大品牌百元价位的做的都不错。淘宝睿登那款表头就要三百多了,整机更贵。不被市场接受,肯定是推不开的。

网友:
好像只有PD3.0 支持PPS功能吧(20mV步进可调),不清楚协议是怎么样的,感觉你需要100W的PD电源+外接转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淘宝上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感觉不够好:

参数如下:

这个带DP功能么?
如果带,还是很不错哦,基本功能都有了

网友:
有PD充电宝,能力强的可以拆开自己写充电宝代码,连诱骗器都省了,比如小米有一款用的是英飞凌的PD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