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个短小精干的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2019-10-23):
期望中的串口调试助手是这样的:

高速,就算12Mbps也不丢包
稳定,至少能坚持收发包一个月,把瓶颈留给硬盘
兼容,兼容Windows各个版本,支持Linux,MAC更好
         兼容各种串口线,主板串口
友好,尽量用本地语音显示,至少简体、繁体、英语、日语
文明,无广告,不随便在C盘根目录写垃圾文件,不弹广告窗
便携,每种系统,一个文件搞定,不依赖虚拟机,不依赖.Net
经济,免费或者不要太贵

感觉目前能看到的那些串口助手,都是玩具,简直不能称为产品。

网友A:
Google一下,看看哪个排名第一,以前是putty

网友:
啥产品免费还没有广告的,楼主举下例子我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一下,看看哪个排名第一,以前是putty

putty主要是用于拿串口当terminal和人类会话的;调试,发任意二进制,枚举串口这些串口助手的功能么有的。

网友:
我倒是觉得串口驱动可能先扛不住

网友:
以前笔记本有硬件串口时,硬件限速115.2k连续收发;现在要12M不断,怕是硬件层很难办

网友:
如果能做到这么好,再要求免费就过分了吧。付费还是应该的,付多少看能给你带来多少价值了

网友B:
要不楼主开发一个免费出来吧。

网友:
支持楼主开发一个,造福坛友

网友C:
看要求一大堆,最后还要免费,你亲妈都要扇你大耳刮子

网友:
硬件可能都不支持,针对某一硬件某一平台还有可能

网友D:
visualscope  收费的,基本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我找到一个这样的软件,qt开发的
除了你说的之外还支持二次开发
二次开发提供了基本的操作系统接口

目前通过二次开发接口已经实现了modbus调试,数据曲线图,长期运行日志,stm32串口isp,协议侦听及伪造,tcp/udp/串口间数据路由

如果楼主能付点费用,我把github上的代码地址发给你
这个软件本身是开源且免费的,我只是收点信息差的费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找到一个这样的软件,qt开发的
除了你说的之外还支持二次开发
二次开发提供了基本的操作系统接口

兄弟,你比楼主的更历害,靠信息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找到一个这样的软件,qt开发的
除了你说的之外还支持二次开发
二次开发提供了基本的操作系统接口

楼主,我知道 canspider  他家在哪,你付点费给我,我告诉你,附赠电话号码噢!!

网友:
高速,就算12Mbps也不丢包
稳定,至少能坚持收发包一个月,把瓶颈留给硬盘
有串口助手能达到吗?表示怀疑, 因为高速稳定这不是普通串口硬件能满足的
在高速下不稳定你靠什么去判断是软件问题, 而不是硬件问题? 干扰问题?

网友G:
要求很理想化,估计很难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你比楼主的更历害,靠信息收费

没办法,猪肉贵啊

网友:
免费你个鬼,好意思发出来让人帮找,tui

网友H:
用 python 寫一個,花不了幾行代碼,關鍵還能分析特定的數據包格式,也方便繪製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visualscope  收费的,基本满足你的要求

是我看错了么,这货是个虚拟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求很理想化,估计很难找到

其实要求并不过分,我觉得要么是电工的要求太低,容易满足;要么就是软件开发人员不屑于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 python 寫一個,花不了幾行代碼,關鍵還能分析特定的數據包格式,也方便繪製波形。 ...

Python script is not native code, and I'm not sure which version suitable for high throughput data analysis. Breifly itself is in hel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要求一大堆,最后还要免费,你亲妈都要扇你大耳刮子

她老人家上了年纪,我倒是真希望她能提起精神扇我,借你吉言,要是真有那天我一定不忘请你喝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找到一个这样的软件,qt开发的
除了你说的之外还支持二次开发
二次开发提供了基本的操作系统接口

留二维码,红包马上到!

网友I:
我用python写的串口工具稳定用在工业场合,性能优越,打包Native,就一个EXE或者一个可执行文件,经测试支持Mac/Ubuntu/Win7/Win10下可用,提供源代码,可快速简单二次修改,人人可以使用。开发收费,便宜K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楼主开发一个免费出来吧。

果然厉害,被你看出心思了!只是好奇无数的圣德先贤为什么不做?放到github以方便大家改造,好事一桩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python写的串口工具稳定用在工业场合,性能优越,打包Native,就一个EXE或者一个可执行文件,经测试支 ...

看描述已经很棒了,可以展示一下么?没有源代码的那种就行!

网友J:
引用 楼主:
看描述已经很棒了,可以展示一下么?没有源代码的那种就行!

一路看下来,不管别人咋说,楼主这心态,不急不恼,超级棒,超赞。。。

网友I:
在Win10下临时去掉了绘图和解析打包了一下,界面可能有点问题。收发可以试试。有Win/Linux/树莓派/Mac 版本。60块钱树莓派zero运行都很快。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k-bjul6HgeaP0MrClpw6nQ 提取码: 6hr4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路看下来,不管别人咋说,楼主这心态,不急不恼,超级棒,超赞。。。

谢谢认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Win10下临时去掉了绘图和解析打包了一下,界面可能有点问题。收发可以试试。有Win/Linux/树莓派/Mac 版本 ...

界面没的问题,你的demo效果1gb!能自动识别串口,纯英文界面。
我在试的时候发现波特率只能到921600 bps,可以去掉限制我试试更高么。
还有一个是显示框,会占用内存,导致程序在接收五分钟左右开始卡,如果只打印接收的字节总数rx和字节相加的和sum,就好了,这样我能够快速的知道有没有丢包。如果计算起来有难度,直接写到文件也可以的,这样我也能检查有没有丢包,目前界面上的export不理我。
另外一个拼写cloes是故意的么?

网友:
自己开发 呗,难度不大

网友:
首先,LZ需要找到支持12M波特率的串口

网友K:
hterm?但是好像12M跑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找到一个这样的软件,qt开发的
除了你说的之外还支持二次开发
二次开发提供了基本的操作系统接口

我也好奇中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Win10下临时去掉了绘图和解析打包了一下,界面可能有点问题。收发可以试试。有Win/Linux/树莓派/Mac 版本 ...

期待源码!!!

网友I:
引用 楼主:
界面没的问题,你的demo效果1gb!能自动识别串口,纯英文界面。
我在试的时候发现波特率只能到921600 bps ...

原来生产线用的是中文的,改为“close”时临时打错了。 export是导出CSV格式,临时去掉了。

一会做个4096Byte的buffer,自动不停写buffer数据到文件,波特率可以自己填写,UI部分简单显示数据速率的版本,这样文本控件吃内存的问题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hterm?但是好像12M跑不到

可以跑到,测试12mbps传1GB文件,5MB时开始丢包。界面很棒了,目前稳定性靠不住。

网友L:
no code no truth,楼主嘴巴一张提了那么多,亮代码吧,期待楼主的优秀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来生产线用的是中文的,改为“close”时临时打错了。 export是导出CSV格式,临时去掉了。

一会做个409 ...

看界面有意删除了一些功能,是因为担心被抄袭么?目前大家还是喜欢自立山头的,够用就好。当年你动手写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找遍三界,都没有顺手的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界面有意删除了一些功能,是因为担心被抄袭么?目前大家还是喜欢自立山头的,够用就好。当年你动手写的 ...

是去掉一些业务专用的协议和打印,手写是因为需要跨全平台,又要想python开发快,又喜欢当年VB6.0的拖拽控件感觉,发现python加PyQt5可以满足。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要求串口这么高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跑到,测试12mbps传1GB文件,5MB时开始丢包。界面很棒了,目前稳定性靠不住。 ...

用串口连续传1g的文件,如果接收数据不做显示可以实现,但如果要同步显示的话,暂时找不到任何一个这样的软件,别说是1g的文件,10M的数据连续接收并显示的也没几个做得到

网友:
串口我始终觉得就是调试用一下,真的要有这么多数据,还要求这么稳定 还是以太网方案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L:
no code no truth,楼主嘴巴一张提了那么多,亮代码吧,期待楼主的优秀软件

目前还是希望有大牛实现!想看代码,比较核心的代码可以参考这两位:

https://gist.github.com/kaliatec ... a8815894413be337cf9 [是解说,要梯子有没有]
https://github.com/fedetft/serial-port

fedetft总结了串口编程的4境界:
a. 分配读写buffer,调用read/write,目前能看到的例子,教科书,玩具,是这套路
b. 带timeout,可以cancel io
c. 异步IO,拿下串口足算是游刃有余
d. 异步IO+完成函数,把所有的事情交给OS,到USB3.0串口时代也不过时

网友:
请人用python写一个不就好了。

网友:
LZ的问题涉及太多方面了,从硬件、驱动、到系统。而且还要免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网友M: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是希望有大牛实现!想看代码,比较核心的代码可以参考这两位:

https://gist.github.com/kaliatec ...

要实时显示才是最大的问题,当数据大到一定程度,刷新就卡得厉害,除非不保留之前的数据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M:
要实时显示才是最大的问题,当数据大到一定程度,刷新就卡得厉害,除非不保留之前的数据显示 ...

这个倒真是玩具串口助手们的通病!想象一下示波器,10G采样率难道全显示在显示屏,应该选择适当刷新率,想要全部数据的,可以存在硬盘里后处理。
屏幕嘛,让眼睛看看有啥动静就好了,真丢数据、错数据的时候,眼珠子速度到不了9600bps吧!

网友N:
这样的软件楼主能接受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样的软件楼主能接受什么价格?

有源代码的话,两头猪怎么样,没有源代码的两只鸭子!

网友H:
引用 楼主:
Python script is not native code, and I'm not sure which version suitable for high throughput data ...

I think 12Mbps is a small case for python, because as we daily used anti-?fw tools, most of them are written in python(at least on the side of server), the throughput is quite higher than 12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H:
I think 12Mbps is a small case for python, because as we daily used anti-?fw tools, most of them a ...

Totally agree with you. I underestimated Python script, its my fault. Python has high performance async-io module, almost all libraries are writen in C. The script act as the glue between user necessary and backend library, in such a efficient architecture, it can achieve very high performace like native code.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真是玩具串口助手们的通病!想象一下示波器,10G采样率难道全显示在显示屏,应该选择适当刷新率, ...

这通讯速度要求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