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摄像头方案(UVC协议)怎么入手

楼主(2019-10-23):
有人做过USB接口的摄像头吗,就是摄像头数据转成USB。直接查到电脑USB就能用

网友:
找个cypress的fx3或者cx3方案,uvc都搭好了,需要做的就是把摄像头的参数配好

网友:
什么型号摄像头?有现成方案看能不能接你所需的摄像头。。

网友:
很想找一款200w以上像素,带Av输出的USB摄像头

网友A:
Sonix、Realtek和Sunplus,三家方案是目前比较主流的。可以去了解下。

网友:
松翰的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linux直接用~·

楼主(2019-12-07):
引用 网友A:
Sonix、Realtek和Sunplus,三家方案是目前比较主流的。可以去了解下。

这三家的方案是怎么做的?直接找他们提供源码和PCB,然后买他们芯片?

网友:
楼主做摄像头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三家的方案是怎么做的?直接找他们提供源码和PCB,然后买他们芯片?

有各自的方案商。
在深圳的话,可以打听下。
按我理解,PCB参考是可以拿到的;源码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