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反相器与施密特反相器的区别

楼主(2019-10-23):
普通反相器如74LVC1G04,与施密特反相器如NC7S14都可以把输入电平反相,请问在使用上有啥区别?什么时候该用施密特反相器?

网友:
施密特能够处理一些抖动

网友:
楼主去查下 什么是施密特触发器  应该就明白了。

网友A:
1、施密特触发器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数字器件,它的(稳态)输出只有2种可能,高电平或低电平,即输出电压在GND 或 VCC附近
    而普通的反向器就不是那么纯粹了,它的(稳态)输出除了高低电平外,还有一个中间区域。
    举个例子:用74LVC1G14(施密特非门) + 电阻 + 电容 + 二极管很容易就可以组成一个RC方波振荡器,但如果换成1G04(普通非门)就不能工作,因为1G04被卡在中间区域了!

2、如楼上说的,施密特对抖动或干扰不那么敏感,在噪声较大的环境下,适合用施密特。

网友:
关于振荡,还有一个反例:用1G04(1GU04更好)+ 电容 + 晶体可以组成一个正弦波振荡电路,此时反相器不再是一个数字器件,而是一个模拟器件,因为它工作在放大状态(就是那个中间区域)!如果换成1G14就不能工作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施密特触发器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数字器件,它的输出只有2种可能,高电平或低电平,即输出电压在GND 或 VCC ...

还真不知道反相器有中间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不知道反相器有中间区间

是啊,很多人不知道MCU接上晶体后,它的XTAL脚上的波形是正弦波。

网友:
哈哈,RC方波振荡电路和晶体振荡电路用来解释这两种非门的区别真是绝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不知道反相器有中间区间

MCU晶振2条腿的内部电路似乎就是反相器,好多MCU都是这么画的框图

楼主:
多谢解惑!那以后尽量用施密特了
但似乎二者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
敲黑板划重点,施密特带滞回,普通不带,这个就是区别。其他除了抗干扰强一点以外都是半吊子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