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增加焊锡层

楼主(2019-10-23):
在电流比较大的时候往往需要露铜或者做电路板的时候加锡膏,但kicad好像不能把走线放在锡膏层,望知道如何处理的高手帮一把

网友:
阻焊层画线

楼主:
有无具体操作过程

网友:
辅助线画好改层,或是多边形填充画好后改层 出gerber 看看

网友A:
选择阻焊层和锡膏层为当前层后再在该层添加线段或多边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阻焊层和锡膏层为当前层后再在该层添加线段或多边形

谢谢,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