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N通信用STM32 + TJA1050 能否做到热插拔?

楼主(2019-10-23):
如题:
请问:CAN通信用STM32 + TJA1050 能否做到热插拔?
是需要在应用层做相应的处理吗?

网友:
物理层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软件层要做处理

网友:
软件上确实要处理,突然拔掉,不重新初始化下是会挂掉的!

网友:
硬件层加TVS,软件层检测到CAN错误后要重新初始化

网友:
即使加了TVS,也容易影响其他设备,关于busoff的容错处理要做好

网友:
硬件上要选好连接器,用带导轨的,软件上做好出错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