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底层 LCD初始化部分 不开源吗?

楼主(2019-10-23):
我做了一个板子想驱动以前购买的液晶 ,但是发现emWin 的液晶寄存器部分没有开源。
没法调节Porch值和时钟值,没法应用在我的液晶屏上。
比如:开发板是像素:800x480  时钟:24MHz, 我想驱动像素:1280x600 时钟:54MHz
但是emWin的 LCD初始化部分没有开源,无法修改。

难道只能用你们的液晶屏吗? 不能单独购买芯片,来驱动我原有的液晶屏吗?

算了:淘宝客服说不开源

楼主:
好吧。那我就试图自己移植,开源给大家

网友A:
之前玩emWin的时候,发现用的就是lib文件,没有源码。

网友:
官方支持的屏幕驱动都是以库的方式提供的,但是你可以自己适配屏幕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玩emWin的时候,发现用的就是lib文件,没有源码。

比如:开发板是像素:800x480  时钟:24MHz, 我想驱动像素:1280x600 时钟:54MHz
但是emWin的 LCD初始化部分没有开源,无法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开发板是像素:800x480  时钟:24MHz, 我想驱动像素:1280x600 时钟:54MHz
但是emWin的 LCD初始化部 ...

仔细看下emwin的手册吧,你想想如果这都改不了,emwin还有那么多人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开发板是像素:800x480  时钟:24MHz, 我想驱动像素:1280x600 时钟:54MHz
但是emWin的 LCD初始化部 ...

这个和emwin没关系,是mcu的事情,如果你不知道寄存器是改不了的

网友:
自已的屏用自已的驱动,只提供画点的读点函接口,跟EMWIN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开发板是像素:800x480  时钟:24MHz, 我想驱动像素:1280x600 时钟:54MHz
但是emWin的 LCD初始化部 ...

楼主搞定没有?看手册不是只支持到1024*600么?

网友B:
8楼正解,作为开发过stemwin,明确告诉你,只要你能裸机驱动屏,在emwin驱动初始化时一模一样添加进行进去就行了,唯一要关心是屏的驱动芯片emwin有没有原生支持,如果原生支持只需要配置一下为对应驱动芯片及驱动模式就可以用了,网上很多移植例程都可以找到。如果原生不支持驱动芯片怎么办,也简单,再写一个画点函数接口就可以了,基本上是万能移植方式,这部分你可以参考安富莱的例程,详细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8楼正解,作为开发过stemwin,明确告诉你,只要你能裸机驱动屏,在emwin驱动初始化时一模一样添加进行进去 ...

STemwin 也能在 不是ST芯片上跑吗? 进入 GUI_init() 函数以后 就不再执行了,

STM32是这么开启的CRC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ENABLE);//开启CRC时钟
这个不知道应该怎么写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网友:
emwin是segger出的,只不过keil买断了给keil mdk客户免费用,st买断的叫stemwin。本身就是不开源的,你问淘宝商家他怎么可能有。作为库本身对下层LCD有移植接口的,你要源码的话只能问segger买。

网友:
是的,不开源。初始化和一些API都封成库了。我移植别的GUI还去找了别的工程搞驱动过来才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STemwin 也能在 不是ST芯片上跑吗? 进入 GUI_init() 函数以后 就不再执行了,

STM32是这么开启的CRC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9823-1-3.html?_dsign=4d9e1fe0

来,喜欢研究的话,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