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四轴无刷电调方案

楼主(2019-10-23):
寻找稳定的四轴电调方案,只要价格品质稳定,工厂大量订单合作,有做这块的请加微信13728887742。谢谢

网友:
驱动软件?硬件?还是软硬件一起?

网友A:
大把,峰调,ST等等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把,峰调,ST等等都有

航模级无感FOC控制难度很大的,如果他们的方案能够满足应用,TI的方案就应该歇菜了。

网友C(2019-11-27):
引用 网友B:
航模级无感FOC控制难度很大的,如果他们的方案能够满足应用,TI的方案就应该歇菜了。 ...

主要是啥难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啥难点?

我的了解,所有做FOC电调的公司基本都用的Tl方案,因为启动搞不定。
只有把快速、平滑、带载的启动搞定了,再谈其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了解,所有做FOC电调的公司基本都用的Tl方案,因为启动搞不定。
只有把快速、平滑、带载的启动搞定了 ...

大酱用的也是Tl方案么?

网友:
多大功率?植保机的电调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