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SCA3300,初始化后读取状态错误,有人做过么?

楼主(2019-10-23):
如图所示:
我的初始化流程也没看出什么毛病,然后spi收到的数据CRC校验都能通过,说明SPI通信是正常的,但是数据返回状态位“RS”一直返回不正常。同时读取芯片的状态寄存器,返回也是不正常的。有人弄过这个传感器么?指导一下啊。。。。。

楼主:
没人么解答一下么。。。。烦啊aaa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返回的是上次的数据,我读数据也会有一次RS有问题,但是好像没什么影响 ...

我读的RS一直是有问题的,昨天试了一下不管,直接读数据貌似也是正常的,搞不懂了。。。。

网友(2020-11-10):
貌似,我读的RS也一直有问题,但对比过error flag好像没有关系,数据应该是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