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了一下理想二极管整流桥LT4320

楼主(2019-10-23):
这东西好是好,就是比传统的二极管要贵好多

网友:
多少钱啊?

楼主:
一片LT4320需要20多元,加上四个mosfet,你看看成本

网友A:
成都芯进有类似的同步整流桥。但是是集成的,不是外扩MOS的。

网友:
mos能够用来做整流桥么?

网友:
楼主秀仪器的

网友:
频率太低了,要是能到500KHz,应用就会大很多。开关电源上至少20KHz起步,我自己搭了一个成本比这个芯片便宜

网友B:
看着有0.7V的压降,是损失在管子上,还是在线路上,还是就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有0.7V的压降,是损失在管子上,还是在线路上,还是就是这个样子

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都芯进有类似的同步整流桥。但是是集成的,不是外扩MOS的。

那芯片,呵呵吧

网友:
凌特的东西就一个缺点,贵,其他都很好

网友C:
楼主土豪啊。
仪器就不说了
鳄鱼夹都是铜的~~~

网友:
这仪器也好嘛  4线起码用上吧,不用四线起码弄个表在板子两端测下压降吧

网友:
怎么没看到滤波电容

网友:
土豪才能用得起

网友:
我们这里动不动就晒仪器!!

网友:
真不错,电子负载只用了2线模式,估计5A电流上线损也不少了把,LT4320在假货宝上淘的吗?我也想搞2片玩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土豪啊。
仪器就不说了
鳄鱼夹都是铜的~~~

想知道楼主这种土豪单位都是些什么单位啊?
为啥我去的公司,好几个人共用一个几十块的万用表,焊锡丝都要捡掉地上的小段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楼主这种土豪单位都是些什么单位啊?
为啥我去的公司,好几个人共用一个几十块的万用表,焊锡丝都 ...

我自己的公司,仪器都是自己掏钱买的

网友:
楼主以前好像是在12345研究所做钟表

网友:
楼主的元器件和仪器都够高档的,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