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SMAART出错,可是慢扫全绿,何解?

楼主(2019-10-23):
(图片)

网友:
不一定是坏块出错的, 看看smart的告警内容

网友:
SMART信息发出来看看啊

网友A:
楼主,smart 报警,硬盘的确是可能完全正常的,扫描也可能全绿。

smart 报警是硬盘的各种工作状态发生了偏差,预计迟些会出问题。

如果你数据不要紧,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B:
磁盘都有备用扇区。当发现坏扇区的时候,磁盘会自动拿出一些来替换之,从而暂时保证磁盘工作。
所以说SMART记录了坏扇区存在,与磁盘慢扫全绿不矛盾。因为慢扫的时候,扫描的已经是替换后的备用扇区了。
请接受SMART的建议,第一时间替换磁盘。之后有时间,可以把坏盘的SMART表格发上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smart 报警,硬盘的确是可能完全正常的,扫描也可能全绿。

smart 报警是硬盘的各种工作状态发生了偏 ...

得看具体坏的是什么,并不一概而论。

举个例子:如果是5(0x05,重分配数量)字段不为0,代表磁盘已经有坏扇区了,只是被磁盘用备用扇区自动替换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扫描当然是全绿,因为坏扇区被自动重映射到了备用区域使用。此时应当替换磁盘,以免坏道扩散,最终超出磁盘的自动纠正能力。

网友:
楼上解释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盘都有备用扇区。当发现坏扇区的时候,磁盘会自动拿出一些来替换之,从而暂时保证磁盘工作。
所以说SMART ...

请问坏盘的SMART表格如何取得?以便我上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得看具体坏的是什么,并不一概而论。

举个例子:如果是5(0x05,重分配数量)字段不为0,代表磁盘已经有 ...

看到你的回复,我看了一下我本子上的一个旧机械盘,一红一黄,怎么个解释法,是快挂了吗?

补充一下Hard Disk sentinel5.2的检测结果却是:能:100%极佳,健康:100%,极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到你的回复,我看了一下我本子上的一个旧机械盘,一红一黄,怎么个解释法,是快挂了吗?

0x03 Spin up Time (起旋时间): 机械硬盘从静止到转动的时间
0x0B Recalibration Retries (校准重试次数): 机械硬盘寻找伺服信号*失败重试的次数。

* “伺服信号”指的是磁盘盘片上的一个特殊部分,标记了磁盘角度的基准点。
磁盘必须先起转达到恒定转速,然后寻找到角度基准之后,才能开始读取数据。
磁盘在运行过程中,也会时常检查伺服信号是否在正确的位置。如果不在,则说明磁盘的转速发生了不稳定,这时就要重新起转、找伺服,然后再恢复工作。

这两个参数的错误表示磁盘电机的机械性能快不行了。起转的时候“转不动”,运转过程中的转速“转不稳”。
虽然磁盘可以通过纠正手段暂时工作,但这些问题都被记录在了SMART数据表中。

磁盘的电机是个很长寿的部件,一般比盘片坏的慢。这种盘片没有坏道,但电机先废了的挺少见的。
请接受SMART的建议,替换这块磁盘。

注:软件方面,一般smart信息惯例上都用最新版hd tune的检测结果为准。

网友D:
这个是啥软件看出来的啊?我也想看看自己老电脑的硬盘咋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啥软件看出来的啊?我也想看看自己老电脑的硬盘咋样了。

图片中都有,一个是hd tune ,一个是Hard Disk Sentinel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片中都有,一个是hd tune ,一个是Hard Disk Sentinel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0x03 Spin up Time (起旋时间): 机械硬盘从静止到转动的时间
0x0B Recalibration Retries (校准重试次数) ...

好的,谢谢,双11看看有没有优惠,撸一块。

刚刚用最新的HD true pro 5.75检测了一下,结果与5.60版本一样的,也是这两个失败/警告信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图片中都有,一个是hd tune ,一个是Hard Disk Sentinel

请问:Hd Tune 和 Hard Disk Sentinel 是只能检测机械硬盘,还是连SSD的检测也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Hd Tune 和 Hard Disk Sentinel 是只能检测机械硬盘,还是连SSD的检测也支持? ...

我也不太懂,SSD硬盘我用AS SSD Benchmark

网友:
mark一下,迟些我也要扫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看具体坏的是什么,并不一概而论。

举个例子:如果是5(0x05,重分配数量)字段不为0,代表磁盘已经有 ...

大师,请您帮我看一下,下面这个硬盘如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请您帮我看一下,下面这个硬盘如何了:

典型的0x05,存在纠正过的坏扇区,磁盘宣告死亡。请参见我在6楼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