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RS232芯片

楼主(2019-10-24):
要求:体积小
供电范围:3.5~5V

我找到了一款芯片:ADM101EARMZ,但是其供电范围是4.5~5.5V,电池供电还得升压。求推荐一款合适的芯片

网友A:
这。。。sp3232不行嘛?True +3.0V to +5.5V RS-232 Transceiv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sp3232不行嘛?True +3.0V to +5.5V RS-232 Transceivers

体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sp3232不行嘛?True +3.0V to +5.5V RS-232 Transceivers

成本就无所谓了,关键是要体积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成本就无所谓了,关键是要体积小

很好,我也找过小体积的,发现没有很合适的;所谓单路的也是那么多引脚~~~

只能从封装上考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我也找过小体积的,发现没有很合适的;所谓单路的也是那么多引脚~~~

只能从封装上考虑了 ...

SP3221, SP3222, 比SP3232封装小一点点。

楼主(2020-02-07):
引用 网友B:
SP3221, SP3222, 比SP3232封装小一点点。

收到,谢谢。这个尺寸还是有点大

网友C:
MAX33251E 6mm x 6mm LGA +3V to +5.5V

网友(2021-02-17):
引用 网友C:
MAX33251E 6mm x 6mm LGA +3V to +5.5V

用三极管自己搭一个,也就是两个管子的事,体积很小的,速度也可以到几百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