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H850家族和V850什么关系,为什么官网好像没有V850

楼主(2019-10-24):
1、如题,刚接触瑞萨单片机 不明白,RH850 家族 和V850什么关系,还是说不同的家族?
2、R7F7010234 应用手册哪里下载 ?
谢谢指点!

网友A(2020-01-02):
R7F7010234 是安全cpu,主要给汽车行业供货的,你要跟代理说清楚用项目情况才能拿到资料。

网友:
东西是挺好,就是不好买。

网友:
RH850就是V850的后一代。这个系列只有车载的产品。做工也和民用产品的话没有价格优势。

网友B:
V850 是以前NEC的产品,后来被瑞萨收购的改编成V850的,RH850是嫡系正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850 是以前NEC的产品,后来被瑞萨收购的改编成V850的,RH850是嫡系正统的!

谢谢解答。

另外,请问  使用IAR环境,MCU为瑞萨的,可以使用哪些调试器?? 谢谢1

楼主:
引用 网友A:
R7F7010234 是安全cpu,主要给汽车行业供货的,你要跟代理说清楚用项目情况才能拿到资料。 ...

谢谢解答

另外,请问  使用IAR环境,MCU为瑞萨的,可以使用哪些调试器?? 谢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