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大功率电机是不是要通过变频器?

楼主(2019-10-24):
那么变频器的控制是有协议还是模拟量?我要控制的目测是西门子的

网友A:
什么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有

有没有那种简单的只需要开或关,其它它自己搞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那种简单的只需要开或关,其它它自己搞定的?

你需要的是电机起动柜或者软启动柜!

变频器是用在需要电机调速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软启动器 或变频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那种简单的只需要开或关,其它它自己搞定的?

可以的,都可以通过参数设置的

网友:
星三角。。。。。?
多少kw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那种简单的只需要开或关,其它它自己搞定的?

有的,但是参数还是要设置的,比如加减速时间,电机参数等。

网友:
看下数据手册,基本想要的接口都有

网友B:
不说多大功率什么电机,那我就推荐接触器。直流交流通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说多大功率什么电机,那我就推荐接触器。直流交流通吃。

最怕碰到这种问问题的,叙述不清不楚,条件不明不白

网友:
变频器一般支持485总线控制和IO电平控制,找一本说明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软启动、接触器被你们推荐了,那就用可控硅加继电器

网友:
多大功率,如果不调速不需要变频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那种简单的只需要开或关,其它它自己搞定的?

变频器有输入端子,可以配置为正转、反转,就是按一个按钮就正转,按另一个按钮就反转,变频器根据设定参数自己加速减速等。

网友:
不调速就软启动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软启动、接触器被你们推荐了,那就用可控硅加继电器

软启动是可控硅加接触器!

你牛! 用可控硅加继电器启动大功率电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启动是可控硅加接触器!

你牛! 用可控硅加继电器启动大功率电动机!  ...

我看过有这样做的

网友:
楼主外加另外一个话痨,这些问题搜索一下即可解决的。

网友:
如果不需要调速,且轻载启动,用软启就行了,价格便宜且耐操。如果是需要调速或重载需要低速大扭距,那就用变频器,只是价格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