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电流200ma的推挽驱动芯片,使用分立元件太占位置

楼主(2019-10-24):
封装越小越好,用6个管子搭起来太占地方了。

网友:
不知你对输出电压和速度要求多少?BUF634

网友:
BUF634A,soic-8封装,36v,250ma,210MHz

楼主:
5V供电,200HZ频率。
楼上这个太高档,暂时用不上。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59864029018

试试看看这个。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音频功放。比如FM8002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9b4 ... 29bd64783e62b2.html
这款看看,N531,群里大神推荐过的

网友:
如果工作在开关状态,不是放大状态的话,随便选个mos或者igbt驱动芯片都行吧……

网友:
mos驱动芯片  搜搜很多的

网友:
搭車求一款推 pmos 的芯片,pmos Vds 和 Vgs 都是 -16V,控制信號 3.3V,單路 pmos 輸出電流 100mA,共 6 路,需要體積小、價格低、速度快(輸出至 gate 腳 16V 到 0V 時間 10ns 左右)、最好一個芯片有 6 路。(集成 MOS 推挽 16V 輸出也可以。)
之前用的是 CD4504BPWR,推的很吃力。現在是 nmos 和 200 歐電阻驅動,浪費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