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个CRC8程序哪儿不对?

楼主(2019-10-24):
图中数据手册给出的多项式和程序代码

给出的计算程序计算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请教下问题出在哪儿?

楼主:
一个在线的计算工具

楼主:
7个字节3个字节后几位全0的计算结果

楼主:
一个在线的计算工具
http://www.sunshine2k.de/coding/javascript/crc/crc_js.html

网友:
调整 Final Xor Value:
我用的是0x55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在线的计算工具
http://www.sunshine2k.de/coding/javascript/crc/crc_js.html

在工具里面选这 Custom

Check : Input reflected

Poly : 0x07
Init: 0x00
Final Xor: 0x00

就是你要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具里面选这 Custom

Check : Input reflected

这个值神什么意思,手册里没有提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值神什么意思,手册里没有提到。

这个跟你先发低位还是先发高位有关。
比如:CRC计算默认是高位在先, 但是如果考虑其他接口(如:串口)都是先送的低位。所以要reflect

比如你的测试数据:  0x05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这个时候 选择reflect CRC结果: 0x2B
如果不想选reflect那么你发的数应该是  0xA0(把0x05先发低位)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这个时候结果也是 0x2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你先发低位还是先发高位有关。
比如:CRC计算默认是高位在先, 但是如果考虑其他接口(如:串口) ...

多谢,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