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好方法:Altium Designer看不到3D时电路板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9-10-24):
事情缘由:在用AD10画PCB图时,3D时原来可以看到电路板基板的(请见图1、2),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看不到基板了,只看到顶层和底层的线路和丝印,电路基板不知道去哪了?(请见图3、4)
解决方法:查多种方法测试,终于找到恢复基板的方法,无法用文字描述,请见图片(请见图4、5)

费了我好长时间才搞出来,不想大家走我的路子!

图1:能看到电路基板时的样子1

图2:能看到电路基板时的样子2

图3:看不到基板,只看到线路和丝印

图4:设置方法

图5:设置方法

编辑原因:补充文字和图片。

网友A:
这个是你没定义板子边框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你没定义板子边框造成的

板子形状已经定义OK的,可能哪里碰到了快捷键,把基板颜色弄没了,只要把图4、5的选项设置正确就OK了。

网友B:
确实是一个好方法,楼主画了几年的板子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一个好方法,楼主画了几年的板子啦

可能楼主实际操练的不多,要多鼓励,不能打压,每个人都是从不懂到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一个好方法,楼主画了几年的板子啦

每隔半年画一次板子,想撸JLC的5块钱羊毛都困难 ,每次画板子都要回想以前是怎么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隔半年画一次板子,想撸JLC的5块钱羊毛都困难 ,每次画板子都要回想以前是怎么画的  ...

哈哈,慢慢积累就行

网友:
AD 一般都能显示3D的呀!除非板框之类的没有定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