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LC5510采集数据存储到外部存储单元问题

楼主(2019-10-24):
大家好,请教一下,我想用高速ADC芯片5510去采集一个信号,现在我想用先把所有采集到的数据都保存下来,所以有没有外部的存储芯片能满足这个条件?信号的周期在20us

网友A:
问题是你想保存的数据量有多少,并口SRAM就可以用来保存采集到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想保存的数据量有多少,并口SRAM就可以用来保存采集到的数据。

60M可行吗

网友B:
加fpga上sdram或者dd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fpga上sdram或者ddr吧

有没有不加FPGA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不加FPGA方案

只要你能够在固定时间内把数据拿到,然后把数据写入到外部存储器即可,你看看可以找什么方案,找个很快的单片机也是可以的,世界功夫,唯快不破!

网友C:
20uS    50K hz  ?  还好吧,随便一个ARM内部都够了吧?   又不是nS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uS    50K hz  ?  还好吧,随便一个ARM内部都够了吧?   又不是nS

容量大啊,60M的内部RAM?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量大啊,60M的内部RAM?

好吧    没看仔细   60M  应该要上DDR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量大啊,60M的内部RAM?

SPI SRAM最大有8M的。。。
布线比SDRAM/DDR之类简单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