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带开关电源断总电后,电源仍然持续放电几秒,怎么破

楼主(2019-10-24):
如题  原本设备是用变压器降压然后用单片机去驱动步进电机的,几乎断开总电源 设备就秒断电, 现在想把变压器替换成市面上通用的 12v 或者24v开关电源,  设计没问题,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客户不按停止键,而直接按设备的电源开关, 电源切断。但是开关电源仍然会持续供电一下,导致电机仍然转动2-3秒    大家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难道说要加一路220检测么

网友:
你的方法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
计算好电源功率,加个假负载

网友A:
这电容够大  ➕检测220的开关?

网友:
加个继电器

网友:
220 继电器 断电就接通停止按钮就是了。通电断开的,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容够大  ➕检测220的开关?

开关电源有断电保持要求的。像pc要求至少200ms还是多长,工业给+小负载持续个几秒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增加电源电压检测,比如12是工作电压,然后跌落9后立马停机

网友:
220加个继电器控制开关电源输出呗,不就没事了

网友:
同 5 楼,但是是要加在电源输出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电源电压检测,比如12是工作电压,然后跌落9后立马停机

刚才示波器看了  开关电源竟然 在关机后持续输出24V 3秒  之后再迅速跌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示波器看了  开关电源竟然 在关机后持续输出24V 3秒  之后再迅速跌落

电源功率选太大了,选功率小一点的,里面电容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功率选太大了,选功率小一点的,里面电容小一点。

这个有可能的  不过需要带大功率电机  总希望可以留点余量

网友:
电源电容有电总要放出来吧

网友D:
这不挺正常一事吗?
开关电源的输入整流有大电解,输出也有滤波电解。这些储存的能量释放掉和负载多大关系很大。
从你的描述看,即使需要留余量,也不应该有2-3秒的时间。2-3秒说明你的余量太大了!
一般的开关电源不可能有这么长的Holdup时间,满载下几十ms不错了!因为这个时间基本就是拿电解电容硬堆出来的。

网友E:
我告诉你,就是这么做的,加一路输入交流检测,检测到没有了或低于多少值,直接关闭输出,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挺正常一事吗?
开关电源的输入整流有大电解,输出也有滤波电解。这些储存的能量释放掉和负载多大关系 ...

比方说电机有10档转速  当最高转速的时候  关电就断 那最低转速肯定会断电持续工作几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告诉你,就是这么做的,加一路输入交流检测,检测到没有了或低于多少值,直接关闭输出,就是这么简单。 ...

是的 我现在也打算这么做了  加单片机检测  或者220v 直接作为控制信号做 电源继电器开断用

前者要改程序 ,后者简单粗暴

网友:
我们客户有个板子,一个大型的果汁机,就是检测板级 反激电源整流桥前面的电压, 用半波整流+电阻分压AD采集判断是否断电,决定是否关闭电机。
因为电机母线上有个大电容,电机负载大的时候可能很快放完了, 负载轻的时候就没那么快了。

网友F:
一个步进电机单轴控制器,26元就可以了啊,

严禁直接断电而不是先按下停机键,把电源设置在一个侧面,不方便触碰到的。

停转竟然靠断总电源实现?那系统是上电自启动?只有一个总电源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步进电机单轴控制器,26元就可以了啊,

严禁直接断电而不是先按下停机键,把电源设置在一个侧面,不方 ...

设备是医疗器械里面用的   关闭总电断电是为了安全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