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板上的SWC(PA14) SWD(PA15)是表示可以用jlink的sw模式调试吗?

楼主(2019-10-24):
全盘搜了一下两份pdf资料,只看到SWD复用的几行

网友A:
SWC仿真功能在芯片设计的时候是没有删减的,完整保留着。由于我们的起始地址跟别人的不同,我们暂时又没有开发出相关适配的KEIL脚本,所以暂时不能用。现在评估板的程序,一般我们初始化完后就软件关闭这个功能了,把SWC的引脚用来点灯。你可以注释掉关闭JLINK的代码(就一行),就可以读到内核的版本了。当然如果你有能力又有时间开发这个脚本的话,也可以修改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C仿真功能在芯片设计的时候是没有删减的,完整保留着。由于我们的起始地址跟别人的不同,我们暂时又没有 ...

明白了,谢谢,那PA15的那个LED灯我能自己控制吗,BL里面限制了?
因为我在程序里面设置为输出,控制IO口,灯不闪

网友:
我是非常坚持要swd的,脚本之类的大家都可以一起搞,不外乎增加一些sdram的初始化之类的。
我之前就是在用三星的arm9  s3c2410  s3c2440之类的芯片使用keil开发裸机程序,使用segger jlink jtag调试就是需要脚本初始化mmu sdram的。
版主能把bl的东西开放出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那PA15的那个LED灯我能自己控制吗,BL里面限制了?
因为我在程序里面设置为输出,控制IO口 ...

在评估板的资料贴里那个三定时器的例程就是用PA15来闪灯的,可以直接参考

网友:
usb方式下载调试 ,昨天跑了几个例程,usb就不太好使了,电脑在我按下Up+reset键后无反应或1分钟左右才能识别出U盘,与swd调试的体验差太多了

网友A:
可能 是哪里出问题了吧,按下了以后,会立即弹出U盘的,快到你来不及按那个下载按键,你用另一台电脑试试,或者看有装什么360的关掉试试看

网友(2020-01-07):
引用 网友A:
可能 是哪里出问题了吧,按下了以后,会立即弹出U盘的,快到你来不及按那个下载按键,你用另一台电脑试试, ...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win10的系统,usb的声音有了,但是很久都不出现盘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