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M32F499评估板最高支持1024*600 RGB 驱动么?刷新率达到多少?

楼主(2019-10-24):
请教版主,如题,TKM32F499评估板最高支持1024*600 RGB 驱动么?1024*600 RGB条件下,刷新率达到多少?

网友A:
M4的能力就是驱动1024*600了,更高的分辨率,要等我们下一代芯片出来,或者我们特制一些液晶屏给你。刷新不快,内部就15帧左右,如果要刷界面就慢一点了。建议要求高的,可以选用540x960以下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M4的能力就是驱动1024*600了,更高的分辨率,要等我们下一代芯片出来,或者我们特制一些液晶屏给你。刷新不 ...

谢谢回复。请教:“内部就15帧左右”是什么意思?可以理解 为全部刷新LCD屏可以达到15次/秒是么?即66ms可以刷完全屏界面是么?